简改27V明纬电源,请各位帮我看看这样妥否。谢谢。

楼主(2021-02-06):
改为30V电压电流可调,目前已做如下操作:1.增加辅助电源12V 1A,交流输入接在整流桥后面,输出正接在TL494的电源脚相连的J22上,输出地接在与TL494地相连的D10负极上,没拆除原供电,直接与原供电电路并联,有必要拆除原供电电路吗?
2.两个10K可调电阻一端并联接TL494的13脚,另一端并联接TL494地,滑动断分别接R48和R23。
以上妥否,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原供电不拆也可以,但是要加个隔离二极管,或者给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个耐压高的!
一旦调整输出到高电压,原供电电压会比较高,

网友A:
滑动断分别接R48和R23,
这两个电阻与基准的连接要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断分别接R48和R23,
这两个电阻与基准的连接要断开

已断开这两个电阻与基准的连接。
两个10K可调电阻固定端分别接到基准和地,滑动断接到这两个电阻上。
另外我把两个可调电阻原6根线中的基准和接地并为一根接入明纬电源,这样只要拉出去四根线即可,这样妥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供电不拆也可以,但是要加个隔离二极管,或者给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个耐压高的!
一旦调整输出到高电压 ...

感谢提醒,之前还没想到这种情况,我还是剪断原供电的两个全波整流二极管算了。
直接用新增12V辅助电源给风扇和494供电,然后短路7812避免压降影响风扇运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断开这两个电阻与基准的连接。
两个10K可调电阻固定端分别接到基准和地,滑动断接到这两个电阻上。
另 ...

可以的!4根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4根就够了

好的,今晚串个灯泡通电试试。
开关管如果击穿会很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今晚串个灯泡通电试试。
开关管如果击穿会很响吗?

不会的,正常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正常听不到。

那我就放心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晚串个灯泡通电试试。
开关管如果击穿会很响吗?

电容爆了响

网友C:
接地点换个位置,接地点选错,调压没有问题,调流可能没反应。
另外这种电位器不可靠,换成别的多圈电位器。
如果不需要从0V起调,可以不需要辅助电源。
给你看2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92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断开这两个电阻与基准的连接。
两个10K可调电阻固定端分别接到基准和地,滑动断接到这两个电阻上。
另 ...

这种改装,大多数都是这种4线接出的,没有问题,不过你接地选在D10负极上,对调流有影响,会造成调流没反应。应该选在J13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点换个位置,接地点选错,调压没有问题,调流可能没反应。
另外这种电位器不可靠,换成别的多圈电位器 ...

好的,正好还没空通电,按您所说改变接地点后再试机。
另请问:不加辅助电源的情况下最低可以稳定在多少V工作?我不需要从0起调,5V以下的低压应用场合不需要那么大电流,特殊情况用DC-DC模块也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正好还没空通电,按您所说改变接地点后再试机。
另请问:不加辅助电源的情况下最低可以稳定在多少V ...

看老站的改装帖子,不用辅助电源,可在0.8V--30V可调,只不过低于4V必须带负载,否则无法调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老站的改装帖子,不用辅助电源,可在0.8V--30V可调,只不过低于4V必须带负载,否则无法调低电压 ...

好的,折腾完这台再改个不加辅助电源的,更加简单明了。

楼主:
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已完工。
感谢各位帮助,用四个FU50电子管灯丝做负载初测调压调流能用,空载0-30V正常,电流可限制未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