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diy 3d打印机去哪找教材和程序

楼主(2021-02-06):
框架什么的我大体能做起来,只是程序方面不知道往哪个方面学习

网友A:
如果没有强悍的机械加工设备和很好的电路设计能力,还是买成品的好。不然,本来成品机才一千多,你浪费的精力和金钱远远超过不说,大概率还是个永远不会完工的半成品。当年我想做桌面贴片机就是差不多这样,花了几百元买块各种电机配件,3年都没动起来。另外,现在JLC也能提供网上3D打印服务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B:
这个没有程序吧,就是控制板的固件,就那么两个,没啥好研究的,拿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程序吧,就是控制板的固件,就那么两个,没啥好研究的,拿来用就行了 ...

那个不是开发板吗,不需要写?MEGA25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强悍的机械加工设备和很好的电路设计能力,还是买成品的好。不然,本来成品机才一千多,你浪费的精 ...

jlc怎么搜

网友:
买控制板,都自带固件,3D打印固件基本都基于Marlin的,这固件很强大!

网友C:
8位32位控制板都有成品,固件也是现成的,不用考虑编程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开发板吗,不需要写?MEGA2560

固件也是现成的,不用考虑编程的事。根据你的DIY打印机结构,打印大小,丝杆导程,同步带型号,,改几个参数就可以,简单

楼主:
看到很多主板,有没有高手说一些对比呢ATmega328P单片机模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32位控制板都有成品,固件也是现成的,不用考虑编程的事。

看到很多主板,怎么选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主板,怎么选择呢

最便宜的组合是:MEGA2560 R3 开发板+ramps1.4扩展板+reprap smart controller 2004或12864+4个4988步进电机驱动器。
贵一点的是 SKR V1.3 一体主板+驱动器+显示器

网友:
新手,如果不是机械专业的,不建议自己DIY,直接买产品或者套件自己装吧,关键必须要有售后,否则坑太多,不容易爬出来

网友:
我在等小树的i3正式出了就入手,

网友:
你要自己组装啊?牛。

网友D:
据说cxy的更合理些。自己组能省至少1/3币。

网友E:
程序不懂不要紧,买乐积或者赤兔的主板就行了,这两家的主板都是自带程序的,通过屏幕设置即可,不懂设置找客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不懂不要紧,买乐积或者赤兔的主板就行了,这两家的主板都是自带程序的,通过屏幕设置即可,不懂设置找 ...

贵不,如果贵了失去了diy的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cxy的更合理些。自己组能省至少1/3币。

cxy是什么,新手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cxy是什么,新手路过

corexy结构

网友:
先上咸鱼淘一套4 500元的二手i3 拿来能直接用的
边打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