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家的锂电池评测

楼主(2021-02-06):
从老牛那里,购买了12个 2000mha 锂电池, 一个4.5元, 用EBC-A10做了测试,
电池用1.5A充到 4.25V, 再用1.5A放电到3.0V,12个电池容量如下

L1        1917
L2        1956
L3        1977
L4        1939
L5        1997
L6        1860
L7        1911
L8        1898
L9        1939
L10        1970
L11        1979
L12        1930

大家觉的老牛家电池怎么样.

网友:
一致性好像不太行,离散有点大。另外我放电一般放到2.7/2.5v这样。

网友A:
另外电池内阻没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电池内阻没测一下吗?

内阻都是40-60 之间. 这样是一致性不好吗,  一致性好的电池,性能指标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阻都是40-60 之间. 这样是一致性不好吗,  一致性好的电池,性能指标是什么样的 ...

一致性好的电池,容量以及内阻的数值都非常接近,相互之间相差很小,你这个有点大了,尤其是容量方面。

网友:
测下内阻,充放电用规格书的参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致性好的电池,容量以及内阻的数值都非常接近,相互之间相差很小,你这个有点大了,尤其是容量方面。 ...

那如果拿来做 12V锂电池组, 是不是不太好,兄台有较好的锂电池推荐吗

网友:
业余条件下分容很麻烦,建议组电池组的朋友,尽量购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拿来做 12V锂电池组, 是不是不太好,兄台有较好的锂电池推荐吗

串联对电池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坛友可以去TB的菜青虫数码外设店,看看里面的锂电池,sony,松下、三星等等,价格方面肯定比你现在买的要贵,因为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