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去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浮充时,发现这个充电器很不靠谱

楼主(2021-02-06):
标称最高电压102v,但滤波电容耐压只有100v。

网友:
赶紧换个耐压160V的电容,不然可能会放炮的

网友:
没有充满断电功能。

网友:
电容耐压一般会多出来20-40v,有些电容多10v,所以暂时没有放炮,建议160v换一个

网友A:
什么充电器  ,劣质货啊

网友:
同款万用表帮顶

网友:
赶快换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充电器  ,劣质货啊

厂家可能测过这电容的耐压,所以敢用,在上个用户手上用了也没出现电容问题。我到手测不通电,查下来是输入电源线断了,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2021-12-15):
进口电容50v跑70v都没问题,国产标100v跑95v就炸了

网友B:
输出电压不稳定,这种充电器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不稳定,这种充电器不能用

我把电压降到56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