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emax移动电源拆解,到底是协议上支持22.5w还是真正支持呢

楼主(2021-02-06):
2020年双十一入的

看中它的22.5w和5口同时输出

充米8青春版

米9可以正常激活快充

changing

撬开
拆聚合物锂电充电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电池顶部有胶,可以用不太锋利的东西划开

橘红色的USB口是快充口

主控芯片是英集芯IP5358

功能还蛮多的
说明书里面写着最高输出18w,难道这个充电宝的升压是硬核改装的吗

橘红色的type-c口支持PD
我的相机充电必须要PD:dizzy:

卸下板子

快充口和其他口是隔离开的
不过还是不能做到2台设备独立快充。。

我最爱的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测试的时候断开了电池,需要接电源激活

电池很耐用
因为U表没了,所以测不了最高功率。。。
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省掉了快充指示灯。。。这是一个挺实用的功能

网友:
这个就比较耐人寻味了,IP358的官网在选型表上列出的最大功率确实是22.5W,但是如你所见,Datasheet提供的参数只是普通18W的数据。具体怎么样就不得而知。
也许,它真的有22.5W的输出功率,你可以用QC受电模块加有源负载测测看看有没有22.5W输出。
不过,单节锂电池的条件下,18W几乎已经是极限了,功率再大效率就不好看了,就不实用了,所以几乎所有的方案都是18W以内。

网友A:
接口不错,能有的都有,要是能像小米2万,设计成两路升压更好。

网友:
不够安全 没有看到温度检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不错,能有的都有,要是能像小米2万,设计成两路升压更好。

想自己DIY一个3串的高压充电宝,用双路QC3.0快充模块,每路24w,可同时快充,针不辍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自己DIY一个3串的高压充电宝,用双路QC3.0快充模块,每路24w,可同时快充,针不辍 ...

如果要实现多路输出的话,确实只能用多片芯片了。一个芯片一般也只有一条功率电源路径,如果要分给多个负载接口,那也只能把输出电压设置成通用的5V。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QC快充模块不等于移动电源模块。那种三串降压式移动电源模块TB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自己DIY一个3串的高压充电宝,用双路QC3.0快充模块,每路24w,可同时快充,针不辍 ...

最好看下商家的QC3模块电路结构,大概单颗电感只有任意一路可以快充,两路同时输出会变成通用5伏。我试过小米2万二代,虽然双路电感,但是同时接QC3触发器变回5伏通用,可能是厂家单片机程序比较保守,避免功率过大发热。楼主可以试试找尽量便宜点QC3降压模块,买两个做独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看下商家的QC3模块电路结构,大概单颗电感只有任意一路可以快充,两路同时输出会变成通用5伏。我试过 ...

这种模块4路的都有

网友:
他们终于出快充 的电源了

网友B:
我看你拆我给你的罗马仕可没这么温柔,直接往地上怼

网友:
应该是可以到22.5w的,看起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拆我给你的罗马仕可没这么温柔,直接往地上怼

这个为了还能保修才温柔拆解

网友C:
这么大瓦数电池输出线是否耐得住,电池是不是动力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瓦数电池输出线是否耐得住,电池是不是动力锂电池

我感觉不行

网友:
22.5w是华为SCP的功率。4.5V5A和5V4.5A,QC和PD只有18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看下商家的QC3模块电路结构,大概单颗电感只有任意一路可以快充,两路同时输出会变成通用5伏。我试过 ...

5V输出是双口5V/3A快充吗?

网友D(2023-04-29):
芯片发热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发热很大吗?

发热挺大,充电宝在去年就出现电池鼓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挺大,充电宝在去年就出现电池鼓包了

我有两个老qc2的18W,也是发热巨大,充电时间一长就拿不住。还以为现在新的发热会好一些。
不过是18650电芯的,没有鼓包。小米10000的聚合物电芯用了一年多鼓包了之后,不敢再买这种电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