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TF卡在Mac中的显示疑问

楼主(2021-02-06):
难道与卡的主控有关系?以下测试都是通过卡托,通过Mac的SD接口插入

32G这个卡

在Mac桌面会显示卡,如图

64G这个卡

反复插拔在桌面无反应无显示

两个卡,在Finder中都有显示,工作正常,如下图

大家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文件系统的问题

网友B:
先用其他电脑格式化一下,换个文件系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系统的问题

点醒梦中人
两个卡不同,不显示的是feat格式
则深了,明天测试结果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醒梦中人
两个卡不同,不显示的是feat格式
则深了,明天测试结果告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其他电脑格式化一下,换个文件系统名。

谢谢回复
一语点醒梦中人
两个卡不同,不显示的是feat格式
夜深了,明天测试结果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一语点醒梦中人
两个卡不同,不显示的是feat格式

那应该是文件名与电脑不兼容导致不识别。

网友C:
32G的卡是SDHC,常用文件格式是FAT32
64G的卡是SDXC,常用文件格式是exFAT
有些读卡器只支持到SDHC,插入SDXC会识别不正常
换一个支持SDXC的读卡器看看是文件系统的事还是读卡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G的卡是SDHC,常用文件格式是FAT32
64G的卡是SDXC,常用文件格式是exFAT
有些读卡器只支持到SDHC,插入SD ...

从细节描述如此清晰,老师你是概念绝对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