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LKX 32G的U盘,SM3271AD + Hynix H27QEG8M2A越量产越慢,怎么救?

楼主(2021-02-06):
之前某猫买的USB 2.0 32G U盘,默认情况下有11 MB/S的写入速度,看smzdm有个老哥说sm3271的主控,量产后能提高点速度于是chipgenius一看,sm3271ad,下了工具就开始弄

一开始是开最大ecc临界值低格,好家伙,容量上到31.3GB了,但是速度降低,拖个文件测试写入速度只有6~7MB的样子
然后在论坛里搜了其他人的帖子,开启了自定义ECC,调了ECC 12 也调了ECC 10 和ECC 8
现在是ECC 8 的情况下,容量缩水到26.3GB,但是tmd写入速度4~5,读取17~18印象中也比最初20读取来的慢
总之就是不论怎么量产 低格,读取 写入速度都比一开始慢,请问各位大佬,这还有救不?不指望啥了,就回到一开始的速度就行

楼主:
更新:
ECC 设置6,速度上去了一点,8~9MB/s左右,但是容量只有9.11G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
ECC 设置6,速度上去了一点,8~9MB/s左右,但是容量只有9.11G了

量产工具是最新的吗?这个可能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是最新的吗?这个可能也有影响

Star_SM3271series_S1215

google 搜遍全网 ,这个应该是最新的了

网友B:
用高格量产,或者关闭黑片那个选项,或者选到不同的ecc值,直到容量回到你理想的状态,然后在选择高格,容量优先或者速度优先,应该就能回到初始的速度了,当然量产工具最好用全新的

网友C:
我的设置是先低格,再高格速度优先plane2,写入8-12容量30G

网友D:
只能高格,没有任何办法
一般速度好的情况下不建议量产,要量产最好也要找一样量产工具去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格量产,或者关闭黑片那个选项,或者选到不同的ecc值,直到容量回到你理想的状态,然后在选择高格,容 ...

好的 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设置是先低格,再高格速度优先plane2,写入8-12容量30G

8-12指的是EC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高格,没有任何办法
一般速度好的情况下不建议量产,要量产最好也要找一样量产工具去量产 ...

感谢了,只能先想办法把容量弄回去了

网友E:
试一下先清空了,再进行量产,应该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先清空了,再进行量产,应该能恢复。

你说的是Erase All吗,我在别的帖子里也看到有人说,但是我这个慧荣的量产工具,没看到这个选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8-12指的是ECC吗?

写入8-12M波动,把cache program勾选可以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入8-12M波动,把cache program勾选可以提速

看我图上,默认就已经勾上了

网友(2022-07-17):
手动 ECC 启用是启用了,你这样好像没勾选吧

网友(2022-10-28):
正在量产前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