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7500+339电脑电源重载时滋滋响

楼主(2021-02-06):
一个ATX电源,之前因为高压电容失容,炸了开关管,换了电容、分压电阻、开关管后可以开机,平时看视频、刷网页都没事,重载时或跑鲁大师时主变压器和肖特基附近发出滋滋声,滋滋响的时候有50%机率会自动重启。
滋滋响时12V会从12.14降到12,5V由5.11升至5.16甚至5.20,所有电解电容都检查过,万用表量程内的小电容都拆下测试过,容量正常,输出的大电容都从另一个正常电源上拆了替换了。高压电容和开关管也替换过,开关管B极几个大电阻也检查了阻值正常,
7500和339芯片都测试了电压,和网上的对比都是正常的,7500的12脚待机15V,开机有30V,并联的电容替换了也一样。7500的8脚和11脚电压1.95、1.96,用万用表量有33.3K固定频率,1、2脚4.82V,16脚在重载时电压有1V的变化,但也不至于让运放翻转。
驱动管在路测了导通,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的,两个管子导通值一样。
高压侧分压电阻是800K多,电压相差几V,应该不影响吧。300V电压正常。
339周围和各保护电路因为原理不太懂,没怎么检查。
手里没有示波器,现在找不到问题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A:
淘宝30-50元买个350W长城网星,带显示器插板的很好用。关机以后显示器还自动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30-50元买个350W长城网星,带显示器插板的很好用。关机以后显示器还自动断电了。 ...

那我的焊台、万用表、螺丝刀放那吃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30-50元买个350W长城网星,带显示器插板的很好用。关机以后显示器还自动断电了。 ...

你说的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的焊台、万用表、螺丝刀放那吃灰么?

无意冒犯,如果医院能把病都治好了,那还要火葬场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焊台、万用表、螺丝刀放那吃灰么?

你总不能这些东西只为一个电源吧

网友:
尖峰吸收阻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意冒犯,如果医院能把病都治好了,那还要火葬场干嘛。

各位大神,都已经进来了就提点有用的意见呗。这逻辑生病了直接火葬场,还要医院干啥

网友:
刚修好一台长城350P4电源7500+399芯片的,高频变压器吱吱响,也更换了这些电容,最后查出来是2.7K电阻断路,更换之后输出电压全部带负载正常,最后调整12V电压到14.5V专门补充汽车电频用。

网友:
7500工作电压是不是高了,哪有能到30V的,都接近极限电压35V了,可能用示波器测都超过了,它是不是工作在保护状态?待机电源(5VSB)查一下是不是过载了?给7500电源脚加个15V的稳压管!

网友:
炸过管检查驱动所有零件,包括那个4.7UF电容也别放过。还有一个就是开关管驱动变前的驱动管+B的电阻,这个电阻变值会导致驱动不足电源吱吱响。

网友:
楼主是新手?搞ATX,几个关键电压要量。特别是杂牌的,太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