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友T39熔接机电池容量变小

楼主(2021-02-06):
我有台住友T39熔接机,使用多年。原装是镍氢电池,最近电池容量变小,想改成18650锂电池。请问有谁改过或知道怎么改的吗???

网友A:
我觉得三串锂电应该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三串锂电应该能上

你知道怎么制作吗?能指导下吗??
主要是内部接线

网友:
改锂电肯定是可以改的,但原来的充电电路应该不能用了,电池盒另开一个充电口吧

网友B:
另外一点要注意,不知道会不会断电锁主板(小日本喜欢搞这一套),估计得全程带电操作

网友C:
改电池容易怕就怕还带通讯就恶心了  你找到正负极  看看只接正负极不接通讯能不能用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就可以   要是带电池通讯没有通讯不能用就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点要注意,不知道会不会断电锁主板(小日本喜欢搞这一套),估计得全程带电操作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电池容易怕就怕还带通讯就恶心了  你找到正负极  看看只接正负极不接通讯能不能用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就 ...

好的,谢谢!!

网友D:
可以外接12V之类的么?弄个大容量移动电源从这个口子供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外接12V之类的么?弄个大容量移动电源从这个口子供电呗

经常出去抢修,爬山什么的不方便

网友E:
像充电宝似的并个等压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充电宝似的并个等压电池试试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