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项目已到最后测试阶段,折腾的差不多了

楼主(2021-02-06):
前面板开孔尺寸与PCB的几个母座还没有完全对齐,还需继续调整;给充电宝充电没多大问题,就是两路SW3518S模块用Emark线测试都是最高输出90W,应该是采样电阻走线和Layout有问题,不过也够用了。后续再修改一下部分细节结束掉这个小项目。
IMG_8529(1).JPG IMG_8535(1).JPG IMG_8537(1).JPG IMG_8538(1).JPG IMG_8541(1).JPG IMG_8546(1).JPG IMG_8551(1).JPG IMG_8553(1).JPG

网友A:
然而这是什么?充电宝吗?

网友B:
这是啥?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这是什么?充电宝吗?

搭配摩拜充电宝的双向快充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没看明白

搭配摩拜充电宝的双向快充模块。

网友C:
这就是前几天的插入式电源?感觉楼主是高人,但是选项目有点草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前几天的插入式电源?感觉楼主是高人,但是选项目有点草率啊

自己也是随便做着玩玩,假装自己在做一个小项目,哈哈

网友C:
有时间了给研发一个高效率低发热的锂电充电器吧?成本一定要低,门槛要低哈。现在的4056发热的我都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了给研发一个高效率低发热的锂电充电器吧?成本一定要低,门槛要低哈。现在的4056发热的我都不敢用了 ...

淘宝几块的TP4056?还没研究这块呢,后面接触到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