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有没有人懂INITIO 3639的

楼主(2021-02-06):
手里有几个INITIO 3639的M.2转USB,想价格SPI在上面,市面上这个主控也叫INIC 3639,很多都是用在易驱线上面的,找了半天居然没有固件,这个主控4K 64比较一般,但是应用在很多的设备上面,在哪里也找不到固件,也没有见过评测,都是低端产品上用,有没有遇见过的高手

虽然这个主控地段,但是这个主控的好多厂家出产的产品做工异常的好,真的是异常的好

网友:
性能太差 没什么用

网友A:
SF2281很好用,开卡不用性能,且要废掉UASP,就根本没性能,INITIO卖了,早先可以跟原厂拿韧体,现在你再跟原厂拿吧,或许可以36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2281很好用,开卡不用性能,且要废掉UASP,就根本没性能,INITIO卖了,早先可以跟原厂拿韧体,现在你再跟 ...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initio用在开Sandforce适用性很好
旧的initio,似乎只开发到3619,好像还有固件
新版的是3639,已归类到新的官网里,在旧的官网已查不到型号。
(感觉上3639就像3619的改版,有时韧体可以强刷)

在原公司时,虽然它的产品少,但是他们工程师还很尽责,有看到网上有实例,会给固件修正
毕竟,在usb里,有ODD、BOT、UASP等,会有适用不同而不良的情况。

开卡只要能认到,不需要UASP,也不用性能,我的ASM跟JMS,全都不刷UASP
就算ASM,刷上UASP,其实也可以被识别,只是扫瞄时间将近一分钟。

网友B:
我大概给你翻译一下啊,就是这丫丫性能很渣,开不开UASP都非常拉跨,但是关闭对SF-2281 USB开卡的支持性很好,initio原来叫什么英尼硕,是个独立的厂家,后来把自己卖给群联(点序?华澜微?)了,之前你可以直接联系英尼硕弄来固件,但是现在不好弄了,不过层主建议你可以继续找群联(点序?华澜微?)问问,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提供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给你翻译一下啊,就是这丫丫性能很渣,开不开UASP都非常拉跨,但是关闭对SF-2281 USB开卡的支持性 ...

明白了,谢谢!不过现在更明白了,原来高手之间都是心灵相通的,对方只说只言片语,自己就能明白全部意思,比恋人之间还默契呀,(开个玩笑)狗头保命

网友(2021-03-24):
这个3639要是不给固件的话,我都想退货了

网友C(2021-06-02):
我有固件,你想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固件,你想做什么?

其实手头头也有很多其他的主控的,就是很好奇这个芯片有固件有什么变化,这个无固件的模式,3111下是很长一段时间不动,然后速度突然提升,因为电源5脚芯片原厂的转换效率低也换了,电感也换了,还是这样,写入是那种跳楼的上上下下,一直也没有固件,所以想试一试,现阶段芯片奇缺,奥睿科什么的都用这个芯片代替了,是带固件的,如果您有固件,那就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手头头也有很多其他的主控的,就是很好奇这个芯片有固件有什么变化,这个无固件的模式,3111下是很长 ...

这个跟3111是两个芯片,用那个是不能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3111是两个芯片,用那个是不能量产的

我是说这个主控和3111主控固态测试性能下会出现的情况

网友(2021-07-07):
刚买了 INIC 的  3639PN    芯片的 移动硬盘盒 。速度还行

网友D(2021-08-06):
前段日子买了个楼主同款的NGFF2242转USB的盒子,测速心电图,换了三张不一样的NGFF都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日子买了个楼主同款的NGFF2242转USB的盒子,测速心电图,换了三张不一样的NGFF都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个 ...

这个主控就是这样,心电图,以前没有价格优势,被打的落花流水,但是现在1153E的主控都15-20一个了,这个产品的价格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控就是这样,心电图,以前没有价格优势,被打的落花流水,但是现在1153E的主控都15-20一个了,这个 ...

TB那边现在但凡价格在40以下的同款造型的全是这个芯片,透明挡板或透明封盖的那种就是1153不过价格贵5到13块,我前段时间还想着各买一个,直到我看见JMS578盒子才20还包邮就彻底沉迷传统盒子了

网友E(2021-09-11):
引用 网友D:
TB那边现在但凡价格在40以下的同款造型的全是这个芯片,透明挡板或透明封盖的那种就是1153不过价格贵5到1 ...

老哥求推荐一款jms的盒子,用来开卡ps3111 m.2 sata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求推荐一款jms的盒子,用来开卡ps3111 m.2 sata固态

私聊发你了

网友E:
感谢老哥推荐,但我更需要的是能开NGFF硬盘的盒子 【虽然手里也有一块SATA的盘需要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老哥推荐,但我更需要的是能开NGFF硬盘的盒子 【虽然手里也有一块SATA的盘需要开卡 ...

NGFF更简单了,转接卡整一个就行,我原先也很纠结,现在发现转接卡万能也就开始用2.5盒子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