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集群供电系统的困惑

楼主(2021-02-06):
小弟最近买了4块dc 12v的thin itx主板,打算每块主板装i3 3110m,4G内存,msata作为启动盘,2块3.5硬盘作为数据盘。然后通过分布式文件系统把这四台设备的整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四块板子构建一个集群系统,可以用来玩分布式文件系统、k3s、openstack等等

但现在碰到电源的问题:

问题一:如何解决单块主板支持2块3.5寸机械硬盘的供电问题

1、thin itx主板只有一个小4pin的硬盘供电口,而我需要装2块3.5寸盘,口不够;
2、thin itx主板是dc 12v input,也就是说,还不能额外用atx的sata供电口;

问题二:thin itx主板上面除了正统的sata供电口外,还有个lcd connector,不知道干啥用的,是一个小5pin的造型,1/2/5居然提供了12v,gnd和5v,我觉得可以完美的作为一个硬盘供电口用,不知道这能不能作为第二块硬盘的供电口?
问题三:单块主板+2块3.5寸硬盘,需要多大功率的dc电源才能稳定的跑?

问题四:4块itx主板分别用一个dc电源比较占空间,我还想着能不能用一个服务器电源(魔改),然后输出多路12v电源同时给4块主板使用?但是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开关机?

希望群里的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I3再加两块3.5寸硬盘的话肯定不够的,电源起码100W以上才行了,12V的话也就是差不多9A了,电源比你主板都大了。建议还是4块板子共用一个电源,硬盘的话保险点还是最好2块共用一个电源,多了很容易不稳定

网友:
我测试了下,单个3.5硬盘启动大概20W,稳定后6-8W。

网友A:
主板用四个变压器单独供电,硬盘分组单独每组供电,这样即使损坏一路电源也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用四个变压器单独供电,硬盘分组单独每组供电,这样即使损坏一路电源也不影响!!! ...

硬盘分组单独每组供电,这个怎么操作?
我假设你说的是每块主板接两块硬盘,每2块硬盘为一组。
问题1:
是用atx电源的一路sata供电线,引出两个sata供电口,给这组硬盘供电吗?也就是说,需要从一个atx电源引出4条sata供电线。是这样的吗?
问题2:
如果上述假设正确,那么我一块主板关机(系统软关机)后,这两块硬盘的供电是由一个独立的atx电源供电的,那硬盘会断电吗?是不是还会一直空转?

网友B:
找一个大功率的12V电源,分接8路,四路直接接主板,另四路各接一个继电器后接4个12V转24的ATX电源,某宝大概30-40块,接两硬盘肯定没问题,四个主板中接出一根12V的信号线接各自的继电器,这样一个主板启动,相应的ATX电源启动带动硬盘。找不到大功率的,就分几个12V电源分接。

网友C:
既然是放在一起的,为嘛不直接把8块3.5寸硬盘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虽然普通MATX/ATX主板体积相比thinITX大的多,但是楼主这样分成4台装体积绝对比一台ATX电脑大的多。
而且你既然是放在同一个地方,分布式的意义又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放在一起的,为嘛不直接把8块3.5寸硬盘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虽然普通MATX/ATX主板体积相比thinITX ...

折腾是一种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大功率的12V电源,分接8路,四路直接接主板,另四路各接一个继电器后接4个12V转24的ATX电源,某宝大 ...

抱歉,在电工方面我就是小白。
1、大功率的12v电源我可以用服务器电源,750w,1200w的便宜也就20-30块钱,当然噪音是一个槽点。
2、你这里的12v转24指的是dc-atx吗?
3、另外继电器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供电还是从大功率的服务器电源中的某一路12v供电吧?继电器是不是为了让主板对这一路电源的开关进行控制?

网友D:
用那种输出5+12V的开关电源吧,那是最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输出5+12V的开关电源吧,那是最简方案~

还是那个问题,可以输出12v和5v的电源,我主板关机后,怎么控制硬盘供电线的断电?

网友:
用个大服务器的电源,12V/25A  300W的服务器电源, 主板上电可以供两个3.5硬盘,也就满载40W不到,  4个也就160W.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那个问题,可以输出12v和5v的电源,我主板关机后,怎么控制硬盘供电线的断电? ...

1/可以,只要你会短接启动电源
2/是的,12V转24P的DCATX。
3/继电器就是用来启动和关闭DCATX,因为他是给硬盘供电的,这样硬盘的电可以随主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