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手机OTG话筒&吉他接口(Focusrite iTrack Pocket)拆解

楼主(2021-02-07):
最近在咸鱼上买了一个苹果系的USB OTG话筒,经测试在安卓手机和电脑上正常使用,效果不错,毕竟原设计用于吉他弹唱录音。
外观。

外部接口。

拆机从底部开始,把那块硅胶撕开即可看到螺丝。

主板,USB接口CP2614,音频ADC CS42L55C。

CP2614是由Silicon Labs推出的MFi数字音频桥接芯片,支持24位单向和16位双向数字音频流。遵循标准USB Audio Class,在电脑和安卓手机亦可良好应用。

主板另一面,

话筒板,话筒放大MAX4477。

话筒用硅胶壳固定在板子上,呈120度角,电位器用来调节音量,应该是控制ADC的,包括前面板那个过载LED指示信号来自ADC。

仔细看一下话筒咪头,9.7mm规格,后部有通气孔,是心形指向话筒。

经测试,在电脑win7系统和安卓手机上都能正常使用,是立体声的。侧面那个6.5的接口插入后占用了L声道,在苹果手机上配合自带的软件可以实现吉他效果器。

网友:
哟嚯,看起来肉挺多的。

网友:
还是是立体声的,这货可以,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