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AP8130DN拆机,怎么改成胖AP

楼主(2021-02-07):
有知道怎么改成胖AP的不?

网友A:
COM口上面写着3R的是什么原件

网友:
看做工,比家用路由器质量好太多了

网友B:
看样子发射功率有个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口上面写着3R的是什么原件

好像是防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口上面写着3R的是什么原件

气体放电管 防雷的

网友C:
四根天线好威武,谢谢!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发射功率有个不小

放家里 直径掉头发。。。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家用的吧,太特么浪费了,居住面积2000平还分楼上楼下地下室加车库的另说

网友:
室外AP啊,这个型号好像不支持胖瘦转化吧

网友D:
官网有FAT固件下载,去官网,注册一个账号,然后输入产品上的标签系列号注册产品,然后就可以下载固件:AP8130DN-FAT&CLOUD-V200R019C00SPC901.zip,然后就可以升级固件为FAT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根天线好威武,谢谢!

还 可以接两根他是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有FAT固件下载,去官网,注册一个账号,然后输入产品上的标签系列号注册产品,然后就可以下载固件:AP8130DN ...

谢谢,试试看看!

网友:
头一眼就感觉两腿间一凉简直就是杀精套装

网友E:
我有个更大的,就是机器太老了,运营商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更大的,就是机器太老了,运营商不用的。

放到广场做广告WIFI

网友:
有没有拆掉其他的图片,想看看它的天线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口上面写着3R的是什么原件

气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