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k42f出现这重蓝屏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1-02-07):
这种该怎么维修

网友:
几年前也有一台华硕k42系列的笔记本  也是蓝屏  换了内存 硬盘  南桥显存(BGA)什么的也换了  怎么搞都搞不好 估计g是设计问题  直接就扔一边了

网友:
7B是硬盘模式错误,去bios里面切换一下ahci/ide模式就行了

网友:
按2、4楼可以解决! 再或者是进pe删除卸载硬盘驱动,启动后会自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