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子固件里的 启用节能环保AP 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2-07):
老毛子固件里的 启用绿色节能AP 是什么作用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客户端连接时,能自动降低无线功率。

网友B:
楼主用老毛子的固件,有线能正常连路由器吗?我这里无线正常,有线总是被拒绝。

网友:
老毛子挺稳定的,喜欢用。绿色节能不知道会不会降低无线功率已达到国家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老毛子的固件,有线能正常连路由器吗?我这里无线正常,有线总是被拒绝。 ...

用老毛子好几年了,有线连接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B:
网络是正常的

浏览器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客户端连接时,能自动降低无线功率。

谢谢大神。作用大吗,没客户端的时候可以降低功耗和降低发热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作用大吗,没客户端的时候可以降低功耗和降低发热量吗?

老毛子固件的功率调节有点效果,至于多大作用,没测试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络是正常的

浏览器访问

是不是IP用错了,我的H大的是192.168.123.1
你可以用手机连上去,看WIFI的IP是多少,再用手机浏览器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IP用错了,我的H大的是192.168.123.1
你可以用手机连上去,看WIFI的IP是多少,再用手机浏览器登录 ...

这IP 是我后改的,以为改了可以上,但是还是不行,手机怎么改也没事,有线就不成。,

网友:
说实话啊,这个固件是真的快,我用我的新三,试了几个了只有这个可以跑满300,信号也是最好的,偶尔2.4会断流但是可比以前强太多了。正好孩子看电视可以停一会。嘿嘿。

楼主:
今晚用GM86功率计实测,没有设备连接的情况下, 5G开启绿色节能AP几乎没变化, 2.4G开启绿色节能AP降低0.2W!

网友:
早试过了,没任何卵用。关闭无线才会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