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9的无刷扳手加外部供电接口

楼主(2021-02-07):
39的无刷扳手电池不咋地,再买一个电池又不值得, 加了xt60插头电池没电了可以外挂其他电池供电或者开关电源供电。
xt60插头放进去刚刚好 需要把xt60尾部焊线那端剪短 不然会碍事

网友A:
你应该买个5电池的电池壳,口子做在电池盒里,这样更具有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买个5电池的电池壳,口子做在电池盒里,这样更具有通用性!!!

你这么一说我有想法了,电池盒加个DCDC模块 36-72转21v那种 就能用电瓶车电池供电了

网友B:
别玩这,找人加工个电池吧,用三星25R一类的,几十块,用多年没问题的。电源得好大一坨不说,低压输出线还不能长,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玩这,找人加工个电池吧,用三星25R一类的,几十块,用多年没问题的。电源得好大一坨不说,低压输出线还 ...

测了下21v最大电流不到19a

网友:
平时玩玩用外挂电池, 或开关电源还行. 外出用得多点还是搞电池, 开始也是这样买个裸机用开关电源, 结果到现在, 电池手上都好多个了, 充电器也是几个.

慢慢入坑吧.

网友:
功率大的电流也大搞降压也不方便的,还是电池方便,固定场合工作量大,用开关电源比较省事!

网友:
最近再构思,把大有电池废掉一个,加上插座,外接一个50a的电池组,买五个电芯可是不到五百,容量可是标配五a电池的十倍,用来在没通电的工地房子里装护栏之类的东西

网友:
买个大艺款扳手,淘宝和pdd有电池延长线卖

网友:
以前我丢车上的12V松下就这么玩的,用木头做个假电池,贴两铜片焊上线,4米长的线,从电瓶拉到全车都够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