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洗衣机避震和更换马达

楼主(2021-02-07):
时间有点久了避震故障。电机也换了。有时间拆轴承更新。

网友A:
好高端的洗衣机呀!

网友B:
家里洗衣机刚换了轴承架花了400多元

网友C:
洗衣机换避震麻烦,电机更麻烦吧?自己换过一次避震。好像上面有一对弹簧挂钩

网友:
这是滚筒洗衣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洗衣机刚换了轴承架花了400多元

你们那消费水平高 我们这一般收费180 成本可能就三十多吧 都是功夫钱 我以前给人换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洗衣机刚换了轴承架花了400多元

自己换很便宜。需要个拉码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端的洗衣机呀!

老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换避震麻烦,电机更麻烦吧?自己换过一次避震。好像上面有一对弹簧挂钩 ...

要拿老台钳。插销卡的很死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是什么问题要换咋不说说
别一上来就闷声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问题要换咋不说说
别一上来就闷声换

图片很清晰了!

网友:
这款电机的输入电压反馈电阻故障率有点高。电机是轴承坏了换整个么?一般直接换驱动板就可以了。整个换成本太高。

网友:
这是不是那两兄弟的变频滚筒洗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换避震麻烦,电机更麻烦吧?自己换过一次避震。好像上面有一对弹簧挂钩 ...

都麻烦,前两天才把电机拆下来清灰,支架也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