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好好看的香薰机CAST-169

楼主(2021-02-07):
灯一开烟一上,有没有点氛围感觉?就差小姐姐了。

仿制无印良品,散热风扇很干净。

主板没几个原件还做那么大块,话说这个弹簧是啥感应器,温度?

最后断定这个振荡器坏了,网上找不到一样的。频率未知,看不着晶振,是不是可以用万用表频率档位测量?

网友A:
我有一个小米的洗手机坏了,楼主能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小米的洗手机坏了,楼主能帮忙看看??

开始以为是不是玩笑,查下真有小米洗手机哦,小玩意没多少东西好弄

网友:
其实是一台充电加湿器,加了装饰灯。我去年买过简易款USB加湿器,类似浮标游泳圈放在一杯水面上凑合用,里面灌封泡沫塑料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以为是不是玩笑,查下真有小米洗手机哦,小玩意没多少东西好弄

嗯。我自己瞎捣鼓了,也查不出问题。

网友:
振荡器?不是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