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U96 USB测试仪损坏维修求助

楼主(2021-02-07):
我的炬为U96 USB测试仪突然损坏了,外观检查应该是稳压IC烧毁了,外观如下:

现在将稳压芯片拆除后,图片如下:

判断1脚应该是GND,2脚是VIN,3脚是VOUT,稳压芯片估计是3.3V三端稳压,但是问题来了:
我手头有比它体积稍大一些的KIA1117 3.3V,去网上查了一下手册,它的引脚定义是1:GND  2:OUT  3:IN,输入输出同我判断的正相反,并且按照常理2脚一般也是输出,所以又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了,有了解的帮我判断一下,谢谢!

网友:
IC设计不一样,可以飞线试试

网友:
肚皮朝上焊接试下

网友:
最好先找二节全新的1.5V干电池串联出3.3V电压,加到主芯片上测试一下好坏,有可能主芯片也是坏的。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这个芯片丝印是6203A    1918/30
不行就买个一样的换上算了。应该有两三块钱包邮的。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这个芯片的丝印是6203A。不行就淘宝买一个一样的换上。

网友A:
参数给你。你判断的没错。

网友:
1117输出虽然一样,但是要注意输入电压范围,这个上面用的肯定是高输入电压的。

再来就是这玩意坏了,单片机也有可能不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给你。你判断的没错。

谢谢了,我的经验比较少,以为中间带散热片的引脚都是OUT呢,所以根据电路判断为IN后,就拿不准了。并且因为不急着用,人又比较懒,没有去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经测试已经彻底损坏,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B:
稳压块烧成这样,你这是插多高电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块烧成这样,你这是插多高电压上了

真的没有插高压上,正常使用,测量12V太阳能板一天能充多少电量,已经使用很多次了,就是上次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电器出故障有时候是自身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没有插高压上,正常使用,测量12V太阳能板一天能充多少电量,已经使用很多次了,就是上次突然出现这 ...

是不是太阳能电池去掉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太阳能电池去掉负载了?

即使去掉负载开路电压也才20多伏,U96应该可以测量30V以下电压,并且以前也曾开路测量过。

网友D:
我有个u96p 彩屏的U表,买回来没用几次就坏了

空载可以显示,负载稍微大点就定屏死机了,板子上零件外观看不出什么,之前也就接着冲个手机 充电宝之类的,质量真是无语

网友:
积分换来一个月,同样空载可以显示,负载就定屏死机。找客服再邮寄一个新的

楼主:
我春节过后又下单买了一个U96P,昨天刚刚到货,给手机充电试用一下还可以,让你们给我说的心里都没有底了,希望能够用住。

网友(2022-07-05):
看来使用中,还要多注意输入电压呀!
刚才,查询了一下,这个稳压块最高电压是40v,前端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按楼主所说,不应该烧毁呀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u96p 彩屏的U表,买回来没用几次就坏了

空载可以显示,负载稍微大点就定屏死机了,板子上零件外观看 ...

大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的也是定屏..太难了..复位也没效果

网友(2022-10-20):
引用 楼主:
我春节过后又下单买了一个U96P,昨天刚刚到货,给手机充电试用一下还可以,让你们给我说的心里都没有底了, ...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现在是插上负载,几秒钟就死机了,屏幕数值都停住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