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升凯SK-603排插开关烧蚀

楼主(2021-02-07):
      升凯SK-603排插开关烧蚀,拆开一看:

网友:
淘宝上买几块钱10个包邮的开关给换上呗。。。。。

网友:
你这个用塑料打螺丝就会这样的。。。
可靠性还不如焊锡了。。。
火零线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插排带大功率电器了?

网友:
螺丝压接不可靠,还是锡焊稳当一点

网友:
各个导电连接都是螺钉连接是这个插排的先天缺陷,用螺钉拧塑料来连接电线对比直接锡焊的直观效果如此,看来也是没十分拧紧造成电线鼻与开关片虚接发热~导致开关触点高温氧化接触电阻增大~触点发热融毁塑料壳子。

网友:
最后处理方法一模一样,同门是师兄啊。。。。。。

网友:
插头与插座之间也是“ 压接 ”?

网友:
改变插排开关和电器开关打开顺序的习惯可能有点帮助,不过这插排明显是敷衍偷工的产品

网友:
开关不过关的原因

网友:
这种排插用电吹风就容易烧

网友:
直接跳过开关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