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哪位大佬熟悉光纤通信的?

楼主(2021-02-07):
对于光纤通信是个小白,仅有的知识仅限于光端机,现在有个需求,几个不同的数据采集系统光纤数据集中到一个站,然后集中到一根主光缆通往机房各个采集计算机,需要采购哪些设备?

网友A:
多路单模单纤 直接熔接到一根几十芯的光缆,通往机方就是了。 至于机房里用光口交换机,还是单口收发器转成网线,随便了

网友B:
PON系统,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简直绝配。终端直接配上光猫,配置好。一个光猫才几十块钱。上边找个四个端口的OLT,看清楚了,有很多人以为OLT是上游机房大型设备,动辄几万块,其实不需要,一个四端口或者八端口的OLT,和普通24口交换机壳子一模一样,1U尺寸,耗电没交换机大,千把块钱。一个光端口通过PLC分光器,最多可以挂64个光猫。如果四个光端口可以带200多个光猫。还有上联口可以光端口可以电口。配置好VLAN,这玩意关键配置。配置好了。非常好用。

网友:
当然,如果使用光端机挂交换机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方案。看具体场景。

网友C:
这个要看采集什么东西,如果可以通过电脑网络设备采集那么可以用电脑通用设备来采集,终端用光收发机转换成光信号,光信号最终汇集到光交换机,这里不要再用光收发机减少出故障概率,最终一根光纤到机房完事。

最好就是每个采集点都单独光纤直通机房,然后通过防火墙连接采集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单模单纤 直接熔接到一根几十芯的光缆,通往机方就是了。 至于机房里用光口交换机,还是单口收发器转成 ...

感谢,如果用放大器是不是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采集什么东西,如果可以通过电脑网络设备采集那么可以用电脑通用设备来采集,终端用光收发机转换成 ...

不明觉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采集什么东西,如果可以通过电脑网络设备采集那么可以用电脑通用设备来采集,终端用光收发机转换成 ...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数据量不大的直接用4G走流量就行比光纤方便

一定要用光纤的话,上面说的PON架构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N系统,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简直绝配。终端直接配上光猫,配置好。一个光猫才几十块钱。上边找个四 ...

大神,现在我们现场有21个终端,采用总线拓扑的话,最远的终端距离机房大概4快门。需要采购哪些设备?包括光缆应该用多少芯的?我对通信方面是小白,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现在我们现场有21个终端,采用总线拓扑的话,最远的终端距离机房大概4快门。需要采购哪些设备?包 ...

看你萝莉罗索描述个问题根本就描述不清楚。到底室内还是室外,终端如何分布的,距离多少。放线容易吗?什么类型的场地。21个终端,直接找个24芯的或者48芯片的光缆一拉,中间全部中继盒好了,反正无非就是21个盒子,一个点做四个头备用,无非熔接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