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10年前的海尔充电器H9118,请问怎么改电压

楼主(2021-02-07):
海尔9118,这个充电器有两个431,原来电压是7.5v,想改5v电压利用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改。

两个431

网友:
现在起步都5V 2A了,改这个用处也不大了吧

网友:
两个431一个是电压基准,一个是电流基准,好改

网友:
TL431的文章这么说的,“电阻R1和R2阻值相等时,TL431的输出电压Vout就是5V,当R1为0时输出电压就是2.5V,当R1的阻值为R2的3倍时,TL431的输出电压达到10V。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输入电压一定要高于输出电压。”

网友A:
日立的双运放,应该是一路负责电压,一路负责电流,我看图片上2个TL431的R和K好像都连一起的,那应该就是当做2.5V基准用的。那要看看17358是怎么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的双运放,应该是一路负责电压,一路负责电流,我看图片上2个TL431的R和K好像都连一起的,那应该就是当 ...

对的,431的R和K连在一起,用口水法也没有查到调哪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