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 Dell 5370 自动定时开机的问题

楼主(2021-02-07):
手里有台Dell Inspiron 5370 笔记本电脑,总是上午10:47自动开机...,  嗯,在未插电源适配器(原配)时,不会自动定时开机。 平时就学习用机(听网课)或 整理下移动硬盘(仓库盘)文件,电脑未感染过病毒.
已排除BIOS设置里的交流通电自动开机功能,目前此功能已关闭,问题依然存在...

做过恢复BIOS恢复默认设定、恢复工厂设定,DELL官网下载并更新BIOS到最新版本,问题依然存在...

已排除Win10系统的问题,试过重装其它版本系统,系统所有功能正常,现在已经格式化....., 无系统情况下,问题依然存在(会开机启动,如果插有启动U盘,会启动U盘,没有就是显示诊断为无启动分区)...

已排除BIOS 设置里的定时自动唤醒功能,试过定时晚上19点启动(如果18:00关机,定时功能生效,会19点开机。),结果还是上午10:47左右就自动开机了。目前未安装系统,此唤醒功能已关闭...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什么个鬼情况?  恢复设置,升级刷新BIOS都不能清除某种唤醒设定么,这是啥操作?

网友:
很牛逼的功能
灵异事件

网友A:
到底是自动开机还是自动重启啊?

网友B:
供电线路在10点47分时有瞬间低压而引动启动。

网友C:
机器放别人家(远离你小区)试试。

网友D:
换过  充电器吗?    充电器是原厂的吗?  是不是充电器器里  有什么定时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自动开机还是自动重启啊?

是我描述有误,已修正。 准确说应该是定时自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线路在10点47分时有瞬间低压而引动启动。

经过多次排查,已排除这个问题。查询过系统启动日志,每天时间相差就那么几秒内,电压波动应该不会每天这么准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过  充电器吗?    充电器是原厂的吗?  是不是充电器器里  有什么定时程序啊 ...

帖里有说明,是原带的,没有换过。   嗯,今天回去试试换个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放别人家(远离你小区)试试。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过年回家,回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排查,已排除这个问题。查询过系统启动日志,每天时间相差就那么几秒内,电压波动应该不会每天这 ...

问题是用电池供电不存在这问题,用电源适配器才发生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用电池供电不存在这问题,用电源适配器才发生这问题。

楼上坛友提醒,准备晚上回去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E:
确定不是有其他人利用网络自动唤醒功能启动你的电脑?或者中毒之后被人当成僵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不是有其他人利用网络自动唤醒功能启动你的电脑?或者中毒之后被人当成僵尸机? ...

不是的...

网友:
网络唤醒功能开启了吧,,是不是之前和某服务器有啥交易,,,被定时唤醒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试过网络断开的情况

网友F:
把键盘排线拔了,断开电池把键盘排线拔了然后再接电池看还会不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键盘排线拔了,断开电池把键盘排线拔了然后再接电池看还会不会启动

谢谢回复,已经试过了,确定是AC适配电源造成的,不明白是为啥是每天准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