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在电池电压突然降低的时候是自动重启而不是关机?

楼主(2021-02-07):
在老手机电池端接了一个外接电池(只接+-端)然后手机检测不到电池但能使用,电量显示50%不变,电压降到3V仍在运行,没电的时候就会出现自动重启而不是关机,怎么回事?/********分割线********/
找到原因了,应该是SMPL功能,怎么关闭?手机电源IC型号是PM8226

网友A:
搞那么复杂干嘛?把电池识别电阻搞上去就行了啊,弄个可调电阻试几次就行了

网友:
容量不够了,关机关了一半,电池一轻载,电压又上来一点,于是没关成!我瞎猜的,我的前两部手机都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复杂干嘛?把电池识别电阻搞上去就行了啊,弄个可调电阻试几次就行了 ...

电池型号是BM42,用多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型号是BM42,用多大的电阻?

小米的?网上找找资料呗,一般差不多的就行

楼主:
用3.3k的识别电阻,成功了

网友:
因为cpu检测不到真实的电池电压,无法执行关机程序。cpu有复位端,上电复位。负荷重电压突然降低,低于复位端电压,cpu开始置位,电压回升,cpu复位,重新启动。

网友:
这算啥,以前有个老手机,电池耗光了,插电,刚冲了点,立马自动开机,然后电量不足,关机,刚冲了点,立马自动开机,如此循环,唯一的办法是拔掉电池,把电池充满再装上,永远不能把电耗光再充。

网友:
这个帖子好,我也是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复杂干嘛?把电池识别电阻搞上去就行了啊,弄个可调电阻试几次就行了 ...

识别电阻就是个负温度电阻,没有什么难的,无非是高温保护

网友:
并个大电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识别电阻就是个负温度电阻,没有什么难的,无非是高温保护

除了热敏电阻还有一个BAT_ID电阻,现在热敏电阻用82k代替,BAT_ID识别电阻用3.3k代替,可以用了,可以显示电量百分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识别电阻就是个负温度电阻,没有什么难的,无非是高温保护

识别电阻是识别电阻,温度电阻是温度电阻,现在的手机一般都只有识别电阻没有温度电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热敏电阻还有一个BAT_ID电阻,现在热敏电阻用82k代替,BAT_ID识别电阻用3.3k代替,可以用了,可以显 ...

四线的,三线的。还有的保护板更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线的,三线的。还有的保护板更复杂的。

带数据通信的保护板(比如笔记本电池I2C保护板)就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