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送我两个电磁炉的人家送来了第三个…… 看看这个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1-02-07):
说是热不熟饭 我开始以为电位器有问题 轻敌了  面板看居然还是按键的 感觉可能是铜的 不过拿起来手感不对 拆开果然是铝的
看看送来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电磁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8&mobile=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441&mobile=2

下面看看这第三个

网友A:
谢谢分享。。。。其实,送个大妈更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其实,送个大妈更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大妈不至于 我的梦想开个废品收购站 哈哈

网友B:
现在提唱绿色环保!废品都值钱了,开个废品收购站可以。保证不赔钱!

网友C:
貌似见过好多铝线盘的爱烧这个接头的地方,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提唱绿色环保!废品都值钱了,开个废品收购站可以。保证不赔钱!

手续不好搞 哪里都得打点 还不一定开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见过好多铝线盘的爱烧这个接头的地方,不太好搞

没想好怎么修呢

网友D:
铝盘的通病,网上有修复视频的

网友E:
热应力导致虚焊,发热烧黑了。把头刮干净重新焊好。

网友F:
铜铝接头 压接下,刮pcb 大面积焊接耐用性就 加强了

网友G:
分立元件的好折腾。
贴片元件看着眼疼,有些元件还故意抹掉印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盘的通病,网上有修复视频的

没有找到 我自己想办法弄的 去掉压接头 铝线处理干净 找一段多股铜线 铜铝散开插在一起 外面网线多圈缠绕 镀锡 热缩 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修好放一边备用了 家里电磁炉太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应力导致虚焊,发热烧黑了。把头刮干净重新焊好。

头不能用了 剪掉从新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铝接头 压接下,刮pcb 大面积焊接耐用性就 加强了

手里没有专用接头 直接铜线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立元件的好折腾。
贴片元件看着眼疼,有些元件还故意抹掉印丝

美的万年不变主板 除了缩水外

网友H:
美的产电磁炉最多,这几年退步了,铝线盘这儿烧断不好处理,铜包铝线还好处理点,纯铝线不好处理。

网友I:
直接找一个老款的铜线盘线圈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找一个老款的铜线盘线圈换上。

我倒是换过一次铜盘,效果不是很理想,还是换电磁炉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美的产电磁炉最多,这几年退步了,铝线盘这儿烧断不好处理,铜包铝线还好处理点,纯铝线不好处理。 ...

懒得买铜铝头了 可能这会想买快递也到不了了 用铜线接驳缠绕处理的 反正也是备用 随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找一个老款的铜线盘线圈换上。

这年头可不好找了 买新的铜线盘也不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