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油烟机触摸开关不灵拆修

楼主(2021-02-07):
烟机触摸开关,快速键按着不灵,时好时坏,大概按10下才能启动一次。
打开玻璃面板,用手触摸按键,每个键都挺灵敏。
怀疑是铁片按键表面有油渍,玻璃板背面粘的纸脏了,拿刀片把每个按键表面都刮干净,玻璃背面的纸用酒精擦干净装上,结果连慢速键也不管用了。
拿烟盒锡纸垫在快速键表面,压上玻璃面板,再按,发现触摸键混乱,来回乱跳。

怀疑是电路板污染了,准备拿酒精清洗,卸开,电路板倒挺干净的,却发现高速键的弹簧和铁片之间有生锈的现象,慢速键弹簧是歪的,用手一摸原来已经脱焊了。
将慢速键弹簧补焊,所有弹簧和铁片都打磨光洁,并将快速与照明的铁片互换(反正照明也不用)。

装好,一切恢复正常。

1、打开玻璃面板,露出按键铁片的样子

2、看起来表面有脏污

3、玻璃面板背面,粘的什么纸?

4、把按键表面刮干净装上去,结果快慢两个键都不灵了。

5、电路板看着好好的。

6、快速开关弹簧生锈了。

7、快速开关按键铁片内部也生锈了。

8、刮好弹簧和铁片并将快速与照明铁片互换(反正照明灯也不用)。

楼主:
视频怎么不能自动播放?

网友(2021-04-08):
楼主,这就没有了下文?

网友A(2021-09-03):
这个触摸开关是啥原理?

网友B(2022-01-12):
时间长了有油污 我家的是微动开关 拆开全换了

网友C(2022-10-25):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了有油污 我家的是微动开关 拆开全换了

前辈,你好
我这种叫什么开关?不是锁死的
按一下,就是执行
我也遇到不灵敏,与功能可能乱串问题
按低速按键,大概率高速了,多按几下,才慢速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机械开关的比较可靠。

网友:
修好了吗?是因为生锈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
我这种叫什么开关?不是锁死的
按一下,就是执行

要拆开看才能确定 不过大概率是微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
我这种叫什么开关?不是锁死的
按一下,就是执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271 我的维修贴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
我这种叫什么开关?不是锁死的
按一下,就是执行

你这是微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触摸开关是啥原理?

这种触摸芯片的一般是电容触摸原理,在触摸到某一个按键的时候,会有一个充放电过程来检测是都被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