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废旧加热管,各位坛友,谁有?

楼主(2021-02-07):
收废旧加热管,各位坛友,谁有?

网友:
你要这个干什么用?
要里面的氧化镁还是电热丝?

网友A:
我有两根豆浆机上的

网友B:
要什么样的 多少数量呢?

网友:
你家里没旧的、坏的电饭煲电火锅之类的东西,收个毛线,

网友:
我有跟 烧烤炉上用的,标称1300w,实际40欧,漏电了,正准备甩了,你要的话,付邮费 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根豆浆机上的

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样的 多少数量呢?

数量3到4根,样子稍微小一点,不锈钢或铜的就可以

网友:
有根热得快的线皮有破损上周处理了

网友:
有个密封胶圈破损漏水从海尔电热水器里拆出来的加热管+镁棒集成,加热管加热正常,但是上面有厚厚的一层水垢,镁棒已经腐蚀的很厉害,不换密封胶圈换集成的原因是单买胶圈要加邮费,比起一个完整的包邮集成便宜不了多少。
这玩意很长。
你要小加热管的话真没有……我倒是有一个以前用的小电炉的加热盘,可以正常加热,但是电炉里的老式软金属温控开关因为长期受热变形无法复位,这玩意又确实不安全就束之高阁了。

网友C:
TB上买几个新的可能比你付邮收都便宜

网友:
螺旋的直的各有几根都是没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上买几个新的可能比你付邮收都便宜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子的?

就这个形状的,捡来的豆浆机里拆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坏

网友:
我有豆腐机上的加热器,U型3个为一体,三相电用的,功率不小,怎么也得6千瓦,两个好像,全是白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蒸箱上的坏加热棒要么

发快递可以吗

网友:
用发热丝自己绕啊……不知道你是干啥用的……我试过帮网友绕一个8欧的不锈钢加热棒……他用t12控制板diy烤香肠机的……

网友:
废品站淘淘

网友:
废旧加热管可能功率不足

网友:
价格可以的,想买了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