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功率忽大忽小故障(Midea mc–sp2115)

楼主(2021-02-07):
美的mc–sp2115电磁炉不论是爆炒还是火锅,功率一会2100一会1800来回跳,打开看了一下,板子上有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脚有锈点,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那个有锈点的芯片是开关电源芯片,问题不是出在这里,看看功率调节电位器是不是有虚接

网友B:
电磁炉进水了,清洗一下再说,不然小毛病酿成大毛病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进水了,清洗一下再说,不然小毛病酿成大毛病就挂了。

进的时间不短了应该,都已经干了,怎么清洗好呢,用什么办法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锈点的芯片是开关电源芯片,问题不是出在这里,看看功率调节电位器是不是有虚接 ...

没有看到功率调节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锈点的芯片是开关电源芯片,问题不是出在这里,看看功率调节电位器是不是有虚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锈点的芯片是开关电源芯片,问题不是出在这里,看看功率调节电位器是不是有虚接 ...

这款美的电磁炉没有功率调节电阻。

网友C:
建议把那几个大电阻统统检查一遍,看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您不会测量或者拆电阻的话,建议找专业人员,机内有高压,拆机需谨慎。

网友:
电源芯片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viper22a,这应该是早期产品,没有用康铜丝做检流,而是用的电流互感器,形状像变压器的那个。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的问题是面板显示,在功率和温度之间来回,一会显示温度,一会显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那几个大电阻统统检查一遍,看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您不会测量或者拆电阻的话,建议找专业人员,机内 ...

不知道这些电阻的正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的问题是面板显示,在功率和温度之间来回,一会显示温度,一会显示功率。

按钮电路板漏电了,把它拆下连同按钮都彻底清洗一下就好。

网友D(2021-03-12):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功率调节电位器

就是小变压器左边VR1,测试一下是否虚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小变压器左边VR1,测试一下是否虚接。

就是小变压器左边VR1

反复看了几遍图片,没看到这个V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