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HACL9005KE;32W灯管时代早已过去,首尔95.2高显LED+BOKE驱动 完美改造!

楼主(2021-02-07):
松下灯具撸过很多了,灯管时代就很看好松下晶莹剔透的灯罩! 回想电子镇流器的松下灯管也就用了三年。

2011年转眼老人家的松下灯用十年了,有个不亮,有个偶尔不亮了。

传送门:
1、松下LED吸顶灯;188块特价22W,干掉了灯管时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0380
2、松下22W;再战LED吸顶灯,几款到货“开会”了!多楼、多图比光色~|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2566
3、松下LA1625CC 19wLED;119元的灯频繁改版本,浓缩的是精华???|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7270
4、松下HH-LAZ1747;19W 遥控&调光吸顶灯,你碰过多少牛B闪电卖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221
5、松下HH-LA1668;2016年500mm卧室吸顶灯,换BOKE驱动改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914

网友A:
电源板用料真的很豪华

网友:
吸顶灯散热不容易处理

网友B:
楼主的热风工具好像吹热缩管用的,应该选便携款手机热风焊台,简易款两颗旋钮,一颗调节发热丝温度,另一颗调节风机转速,缺点是有刷电机,适合临时用。另一种便携款手机热风焊台,中间多了像笔记本电源外形数显控制器模块。万里电吹风机也不错,外形像金属鼓风机,把进气口调最小也可以拆焊灯珠,缺点罩极电机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热风工具好像吹热缩管用的,应该选便携款手机热风焊台,简易款两颗旋钮,一颗调节发热丝温度,另一颗 ...

松下纸基板不行的,要大面受热,局部要糊的。不同于铝基板。

网友C:
换的是什么灯板灯珠,显色这么高,高级货

网友:
松下这个灯我也有。很亮。前几年就坏了。当时99买的。

网友:
松下HACL9005KE;32W灯管时代早已过去,首尔95.2高显LED+BOKE驱动 完美改造!

网友:
都是土豪,这价格我舍不得。

网友:
驱动电源要 30元吗, 成本高了一点点

网友D:
松下的灯罩技术真值得夸,好像市面就他家的透光率是最高的。那个灯板是因为灯珠老化才卖那么便宜的吗?我看介绍还以为全是新的库存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用料真的很豪华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都很不错,散热必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的是什么灯板灯珠,显色这么高,高级货

韩国首尔3030 5000K。 还有更高级的,98.8显色的超高显色3030 5000K。 有时间发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松下的灯罩技术真值得夸,好像市面就他家的透光率是最高的。那个灯板是因为灯珠老化才卖那么便宜的吗?我看 ...

这款灯板还有色温6500k的,都是没有使用过的新灯板,我前前后后购买几十片了,都是松下原装日亚灯珠的板子,比国内那些大厂的灯板质量好很多。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日亚和首尔的灯珠哪个好一点

网友F:
LED的蓝光光谱太强了,个人感觉还是日光灯管好一些,镇流器加上PTC热敏电阻或者其他预热方案就可以多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灯板还有色温6500k的,都是没有使用过的新灯板,我前前后后购买几十片了,都是松下原装日亚灯珠的板 ...

6500k的还没看过,大规模流出的货只看到3000k的,不过6500k的不适合家用,3000k的反倒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的蓝光光谱太强了,个人感觉还是日光灯管好一些,镇流器加上PTC热敏电阻或者其他预热方案就可以多用很长 ...

看看98.8超高显色指数的怎么样,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