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易博YB100-D角磨机,到手价20多元

楼主(2021-02-07):
简易纸箱包装

铭牌1250w

实测功率空载450w,切割830w。
试机时候发现切片摆动很大,拆机时发现原因所在

开拆,接线仓3颗螺丝固定

开关250v 8a

转向轮

碳刷固定方式以及大小跟手电钻一样
lz工作是氩弧焊,头一次见角磨机用手电钻大小的碳刷

机头壳下部铝制,而上部分却是塑料
临时用用问题不大,长期使用肯定会高温变形

上面说到切片摆动很大,是由这个轴承引起的,框动很大

转子线圈有烤绝缘漆,也有做动平衡
是不是铜线不得而知

定子

转向轮特写

手感一点也不好,外壳有毛刺,处处透露着廉价
偶尔用用,家用问题不大

网友A:
实测功率空载450w,恐怖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功率空载450w,恐怖的数字。

角磨机1kw也不算高功率

网友:
大品牌的标的功率与实测差不多,

网友B:
和电刷接触的那东西叫换向器,不叫转向轮,呵呵

网友C:
最前端受力最大那轴的端盖 是黑色塑料的?

网友:
材料涨价,售价涨了质量却没跟上来,还不如以前19元撸的虾牌,都没有摆动的现象,一直在用。铜线别想了,这个价位铜包铝都不是,就是铝线,包括那个虾牌,偶尔用用没问题,长时间用必烧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前端受力最大那轴的端盖 是黑色塑料的?

确实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刷接触的那东西叫换向器,不叫转向轮,呵呵

反正我就是这么叫的

网友D:
塑料的???能用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料的???能用几次?

博世的也是塑料的,不用紧张.

网友E:
价钱在那呢,还铜线,铜包铝的己竞是高档货了。

网友F:
熱心會員 是铜线吗?

网友:
杂牌电钻敢用,杂牌角磨机真不敢用也不好用,你这个做工还不如我以前的一个西门角磨机,就叫西门,用一会就震的手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价钱在那呢,还铜线,铜包铝的己竞是高档货了。

这个没有必要镀铜啦,铝线直接刷绝缘漆足矣

网友:
角磨机这东西太猛了,不舍得卖89、99的,怎么也得买个49、59的吧?受力部件机头盖也太次了,买工具也不能太对不起自己啊!

网友H:
我买个120左右的角磨机都用得小心翼翼,你这个20多的……感觉挺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个120左右的角磨机都用得小心翼翼,你这个20多的……感觉挺吓人的。

一般用用问题不大,再说我接触电动工具也多,有经验,不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熱心會員 是铜线吗?

没有刮开看看,所以不清楚,放家里也不经常用,就偶尔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有必要镀铜啦,铝线直接刷绝缘漆足矣

反正不长久,电流大了就烧鸡,轻来轻去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