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此种无心马达该如何拆解换轴承?

楼主(2021-02-07):
得到一马达,据说是进口货,拆它

再往下拆解遇到困难,不知道无从下手了,希望论坛大神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轴上铁箍拔掉,然后轴从轴承里拔出 然后轴承从端盖里敲出
然后逆向都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机盖轴承和圆环,像是紧配合压入,先用拉马拔出圆环,再把电机盖带转子放在孔径合适木板上,然后钢钉和橡皮锤敲击转子慢慢弄出。楼主这款电机比较少见,无铁芯线包结构内转子结构,前年在网上见到过不少空心杯电机,最里面圆筒磁钢,中间一层空心杯转子。

楼主:
好的 准备找工具拆那个环

网友:
这应该是老式开盘录音机的电机,线圈中间应该有铁芯且是包绕在线圈内部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结构我拆废了一个类似的电机。铁芯如果仅仅是套在线圈内部拆解没什么事,要是那种包绕线圈里的还是不动为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盖轴承和圆环,像是紧配合压入,先用拉马拔出圆环,再把电机盖带转子放在孔径合适木板上,然后钢钉和橡 ...

弄不好线圈会散架,这样的线圈里面包绕有铁芯且铁芯就是固定在端盖上的,我拆废过类似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不好线圈会散架,这样的线圈里面包绕有铁芯且铁芯就是固定在端盖上的,我拆废过类似的电机。 ...

看上去只能用拉马螺杆工具静力加压拆开,敲击的话转子线圈容易散架。

网友:
打火机加热试试,注意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不好线圈会散架,这样的线圈里面包绕有铁芯且铁芯就是固定在端盖上的,我拆废过类似的电机。 ...

是的 我就是有这样的担心 所以才发帖问问论坛大神,拉马不好弄 那个换缝隙太小 拉马钩子进不去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铜芯线

楼主:
马达拆解到这里 再也拆不下去了,求助各位帮我分析一下下一步该怎么拆解

楼主:
个人感觉像是这样的结构,切面图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希望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盖轴承和圆环,像是紧配合压入,先用拉马拔出圆环,再把电机盖带转子放在孔径合适木板上,然后钢钉和橡 ...

拆不开呀!关键是线圈把拉出部分给封死了,没法拉出来,仔细看那个缝里的结构,线圈包住了转子,强行拉出的话会破坏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不好线圈会散架,这样的线圈里面包绕有铁芯且铁芯就是固定在端盖上的,我拆废过类似的电机。 ...

结构和我的一样的吗?我的是线圈把转子给封住了 里面大外面小,分离不开呀,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和我的一样的吗?我的是线圈把转子给封住了 里面大外面小,分离不开呀,郁闷了 ...

就是那样的结构,貌似没刷树脂漆之前包进去的。你要是没有开盘机光这电机也没必要修它(线圈容易拆散,修好的概率不高,除非你能自己做模子重新绕制线圈。),中间的铁芯是靠内丝固定在端盖上的,线圈仅仅就是靠整流子那端塑料圆盘固定。我估计是先把线圈用模子绕好后再包到整流子那个端盖上去的,想拆开只能解胶后把线圈取下来换好轴承后重新包绕、上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样的结构,貌似没刷树脂漆之前包进去的。你要是没有开盘机光这电机也没必要修它(线圈容易拆散,修 ...

是不是这样操作不行?

网友:
烘箱温度150度 轻松拆下来

楼主:
可能是这样的结构,内部轴承具体位置我猜测的,欢迎大家讨论 ,内部应该只有一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样的结构,貌似没刷树脂漆之前包进去的。你要是没有开盘机光这电机也没必要修它(线圈容易拆散,修 ...

我在想这电机厂家是怎么生产的,线圈没法绕呀,绕好也不好安装呀!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这电机厂家是怎么生产的,线圈没法绕呀,绕好也不好安装呀!头大 ...

估计就是在直板模具上绕好的线圈,然后退模成型再包绕上去的,不拆线圈根本没法把转子跟端盖分开,它内部铁芯是内丝连接到端盖上的。

这是我多年前拆毁的那个电机的磁芯,你那外磁的估计里面是类似的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