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力迅电动扳手提高扭矩的思路

楼主(2021-02-07):
雷力迅电动扳手标配的电池是5串1300nah,放电电流按5C计算的话只能达到6-7A,看论坛有坛友测试扳手满负荷工作时的电流在13A左右,那么把电池更换为5串2并10节的电池的话理论上电机功率会增大,是否输出扭矩也相应增大?

网友:
扭矩是使物体发生转动的一种特殊的力矩。发动机的扭矩就是指发动机从曲轴端输出的力矩。在功率固定的条件下它与发动机转速成反比关系,转速越快扭矩越小,反之越大,它反映了汽车在一定范围内的负载能力。外部的扭矩叫转矩或者叫外力偶矩,内部的叫内力偶矩或者叫扭矩。

网友:
改5串2并显然有效

网友:
机械会打滑!限制扭矩

网友A:
电池只是使用时间问题,扭矩和机械有关

网友:
要换打击锤弹簧,否则没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只是使用时间问题,扭矩和机械有关

理论是那样,但是实际使用电池性能不足拉低电压功率也下降,2并5串的确比5串给力

网友B:
加多一串电池,20改24,把冲击块上面拿电焊堆重点,扭矩就上去了,再不行加大电机

网友C:
按照这么说,想全功率的话,只能舍弃保护板了,走平衡充的模式了,上3.7V磷酸铁锂6片,他已经把电压限制在24V超过就会停机不动.6片磷酸铁锂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多一串电池,20改24,把冲击块上面拿电焊堆重点,扭矩就上去了,再不行加大电机 ...

打击块是两脚的可能与冲击频率有关我把打击块两脚加粗

网友D:
增加打击力度的秘诀,用重量大的套筒。

扭矩不够的一种做法是用重量大的冲击套筒。因为套筒,打击头,螺丝之间都有一点点间隙,每次冲击的力矩会有很大的损失。理论上讲,只要不同的力矩传递的零件有相同的转动惯量,这种损失会最小。类似用一个摆锤打击一串摆锤的那种玩具,就是这个原理的一种体现。所以需要选用和打击锤重量接近的套筒可以大幅度提高打击力度。

网友E:
换五串两并电池,电机功率会不会增大,这个得看使用原电池,电机功率能不能达到最大,要是能达到最大,换五串两并电池就没太大意义了,只是延长续航。

使用原电池达不到电机最大功率,那么换五串两并电池或更大放电倍率的电芯,使电机达到最大功率,相应的扭力也就增大了。

网友:
什么换套筒啥的都不管用,电动扳手的冲击力矩取决于冲击块的重量和转速。现在显然不可能加大冲击块,再者就算是加大了冲击块,电机也带不动。所以说你想要提高它的力矩的话只能增加电机转速。如果原来的电池限制了电机发挥的话,那么换了好电池会有效果。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超压,比如从5串电池超压到6串,这样电机的转速会提高,功率会增大,冲击力矩也会增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五串两并电池,电机功率会不会增大,这个得看使用原电池,电机功率能不能达到最大,要是能达到最大,换五 ...

说的清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增加打击力度的秘诀,用重量大的套筒。

扭矩不够的一种做法是用重量大的冲击套筒。因为套筒,打击头,螺丝 ...

逗我呢?
本来要推开两个人;现在也要推开两个人,但其中一个是大胖子,哪个难?
这不是隔山打牛吗?

网友:
必须增加,标配电池肯定喂不饱这个扳手的,最大扭矩由冲击块的转速决定,这个扳手是可以电子选档的,实际就是控制转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么说,想全功率的话,只能舍弃保护板了,走平衡充的模式了,上3.7V磷酸铁锂6片,他已经把电压限制在2 ...

没有保护板  控制板mos挂了会短路电池  特别是大艺的扳手  特别爱坏控制板

网友:
活动促销电动工具的电池(特别是这种单串缩水款)普遍一致性差、放电能力弱,很难发挥出无刷电机的内在功率,并联电池或换成优质动力电池(哪怕仍然是单串)肯定能提高电板手的扭力。
不过,根据坛友们的观点,反向思维把这软脚电板手(围着车上4个轮胎打了一圈一个螺丝也没有打松)的扭力进一步减小后使其成为冲击批是否可行?比如磨小打击块、改成细弹簧或者简单降低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保护板  控制板mos挂了会短路电池  特别是大艺的扳手  特别爱坏控制板 ...

加个玻璃保险管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