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现在家里用的灯直接选LED吗

楼主(2021-02-07):
麻烦帮忙看看   有这么个选择   飞利浦灯 T5环形灯管35W+50W 两个灯管 120元     LED 40W  200元   现在用灯还考虑环形灯管吗

网友:
正牌环形灯管寿命挺长的,LED灯不好说,质量好的也不错,关键是节电啊!

网友:
当然LED,省电稳定,以前那管爱坏,跳泡什么的都爱坏。没led耐用,还不亮,费电

网友:
飞利浦的吸顶灯不建议改LED。因为飞利浦的荧光灯质量和寿命普遍好于市场上大多数LED......一台飞利浦的优质LED大尺寸吸顶灯动辄800-1000元的。

网友(2021-03-12):
飞利浦O(∩_∩)O哈哈~,全是代工的,估计还是最低报价。用它一半的价钱买佛山照明之类的国产大厂产品随便秒杀飞利浦,20年前飞利浦搞得欧洲节能灯反倾销案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在N年前正规国产三基色紧凑型节能灯寿命随便都可以做到7000小时寿命。

网友:
给你推荐几个牌子,佛山照明,公牛照明,雷士照明,木林森照明,开尔照明,其中佛山,木林森,开尔我都用过,不过。常用的灯尽量选好的,不要买那些杂牌,那些杂牌基本都是虚标一半,而且光衰快,还伤眼。如果不常用的灯那就随意。

网友A:
真的家用,荧光灯目前没有突出劣势。。。
回家就打开,睡觉关了,不要频繁开。
松下飞利浦用个三五年比LED寿命长的。。。

家里可以考虑4000K自然光色温,只要亮度功率够就行了,劣质高色温LED惨白惨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家用,荧光灯目前没有突出劣势。。。
回家就打开,睡觉关了,不要频繁开。
松下飞利浦用个三五年比LED ...

那还不是最劣质的,最劣质的LED照出来光发蓝发紫

网友:
家里买的雷士,不够是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