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山进ATS-909X2使用体会

楼主(2021-02-07):
二月四日收到山进909X2现将使用体会说一下:
1)中短波和调频灵敏度较上一代有所提升。
2)ATS搜索节目是以型号强弱来排序。
3)航空波段特别给力是我用过最好的,而且能自动扫描到有信号的频道并自动存储,比根德G6和根德卫星系列要好。
4)短波水平和德生PL330差不多,音质比较干静,特别是带宽是自动调节非常给力,也可以手动设置比较灵活。
5)短波ATS如同虚设,九点左右也只能收十个台左右和德生PL330和索尼SW55无法相提并论,后者能收六十多个。
6)SSB接收是一大败笔,只要开启音量立刻变得非常小,就算把音量开到最大也小的可怜勉强听见,但是通联接收没有问题,不知道大家的909X2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
很好的体验。但我这里短波都有强台覆盖,调频都是买腰的,也就爱好者玩个情怀

网友A:
也参加预约了909X2,最后没下手,目前用着德仕博RD1780,相对而言性价比是较高的。

想问楼主确认下,音量旋钮是飞梭数字音量的,还是模拟电位器的,液晶屏能显示音量大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参加预约了909X2,最后没下手,目前用着德仕博RD1780,相对而言性价比是较高的。

想问楼主确认下,音量 ...

模拟音量,没有数字显示。

网友(2021-07-10):
设计不错,只是觉得壳体太薄了,又没有剪力结构,掉地上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