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力迅12v电锯+20V扳手到了; 12V有好充电器代替,20V的充电器怎么办?

楼主(2021-02-07):
雷力迅电锯+扳手40元车不错, 三件套齐全了。 12V充电器容易配到好货。之前的12V 富格那种电转配了两个。

20V充电器有何好货???

网友:
20元+20元买两套,怎么操作

网友:
一套居然40多块,上牧田款座充

网友:
我也撸了套 不过马刀锯是精思达的

网友:
杨总用可调电源不比这些开关电源好用麽
这种电池感觉改成平衡充可能使用时间长一些罢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链接?

网友:
有什么信息群我加入。

网友:
哪里买,给我链接

网友:
这套实惠,推荐下怎么操作的

网友:
搞得我也想买一个了

网友:
我用博世18V的充电器充电

网友:
这么便宜了吗

网友A:
马刀锯费电,12伏只适合轻量使用,用10分钟就好。

网友:
充电器是比较差的那种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看到的购买消息?可不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可以用DC模块充电啊,2A

网友:
呃,我的扳都要33了,楼主是怎么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刀锯费电,12伏只适合轻量使用,用10分钟就好。

电池盒标示容量与电池实际标识虚胖一倍,至于电池本身足不足1.5AH还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