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帖,金士顿16G无法识别

楼主(2021-02-07):
如题,万能的数码之家能人义士,求教U盘无法识别解救方案。U盘内有教案,辛苦的工作成果,哭晕。

5年使用

5年使用

撬开

撬开

芯片

芯片

无法识别

无法识别

网友A:
如没有发热情况,可试试看U盘能在BIOS启动过程中能被计算机识别吗?如果连启动时都看不到U盘的存在,那么这个就要使用工具量产。在芯片短接的情况下,量产工具能发现是最好,不能发现就难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没有发热情况,可试试看U盘能在BIOS启动过程中能被计算机识别吗?如果连启动时都看不到U盘的存在,那么这 ...

他要教案,就是恢复读取数据,我看是不太好搞

网友:
先找手头有没有一模一样的优盘,赶紧保护起来,留着备用。
这个看usb数据线和电源保险,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可与好的对照各点对地阻值)。不行就调换主控。
再不行就赶紧找专业的人恢复(电路板不能焊接,焊接过后是要加钱的)。

网友:
插其它电脑插口试试,又或者是U盘驱动异常。

网友:
主要还是数据比较重要,这就不好办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应该说故障点在主控和U口之间,只要不是主控坏,一切都还好解决

网友:
你好,对于工作成果,我从来不存优盘
我是设置Win10自带OneDrive云存储服务,自动同步
亡羊补牢

网友:
无法识别一般是电路,U头和主控的问题,还有抢救数据的希望,检查U口内侧两根线到主控有没有断的地方,断一根好像会造成无法识别的设备,如果是主控坏换一个一毛一样的主控应该也能好,这片子我记得是4GB的,2贴应该是8GB,这是原装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