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恒温养生杯垫A9801

楼主(2021-02-07):
去年10月买了个恒温养生杯垫,一直没使用,今天拿出来试试看,是USB供电的,找了个2A的手机充电头,结果通上电就一直在加热,玻璃盘表面温度达到近70度也不停止加热,搞得充电头还挺烫。

留个影
01 先看包装盒正面,温度总是刚刚好

02 背面,不挑杯

03 侧面,输入电压交流220V-110V,功率16W,买的时候介绍是USB供电,怎么变成220V了?我是冲着USB供电才买的。

04 另一侧

05 说明书,也是220V电压的,可以恒温55度。包装盒说明书都没有生产厂家 。

06 这是杯垫上面,一个开关,放上重物后通电,显示蓝光(蓝色LED),搞得像是触摸开关似,USB供电线。

07 再看背面,一个电源开关倒放在下面。

08 这里有个标签,写的是DC5V,功率10W,“额定频率:50Hz” ?

09 从侧面看是粘在一起的。

10 测一下功率,12W

开拆:
11 是胶粘的只能撬,右边是底板有块电路板,电路板两根输入USB电源线,还有两根去左边面板的加热元件的线,加热元件用锡纸粘在玻璃上,真不知道这锡纸在高温下能粘多久?看到这种结构我是不敢用了。

12 揭开锡纸,和别人拆的不一样,人家的是PTC加热片,我这是什么?加热丝?

13 剪断蓝线

14 看看高温绝缘管里是什么东西,不出所料就是一根加热丝。

15 电路板背面是一个开关。

16 这电路板就更简单了,电源进线直通加热丝,中间是一个M7+一个蓝色led+一个1K电阻串联在一起,再并联到电源线上做通电指示。加上开关就4个元件。
   电路板上有N和L标志,难道可以接220V市电?我反正不敢。

17 也来个全家福吧,有点冷清。

18 再看看主要元件,加热丝直径0.5毫米,30公分长。

19 测一下加热丝电阻,2.44欧。

这杯垫没有温控电路,通电后就一直加热,直到...........     12W的功率温度也高不到哪去,如果被加热的水杯大了,想加热到55度时间短不了,如果被加热的水杯小了,一会就超过55度。

有一条没错,玻璃面板热了。

End

网友:
哈哈,三无产品这质量不出所料

网友:
晕,里面也太差了吧,赶快把自己那个退款了,还好年内不发货了

网友A:
这也太简陋了,好歹放块PT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陋了,好歹放块PTC啊。

看到标题进来的,以为是PTC,想不到是电阻丝。

网友:
晕,这么简单!!!

网友:
看上去是电热毯迷你版本,连碳膜电阻发热片都不舍得用,担心金属丝温度很高,会烤糊塑料部分。包装盒肯定是公版220伏标记,贴纸可能是商家找厂家做了一小批,忘记改50赫兹成直流电。我网购的迦密山12伏微风夹扇,也是220伏公版包装,商家用12伏直流贴纸覆盖,里面说明书只有220伏系列,估计是商家自己加风扇无刷驱动板,先定制几台很小批量。

网友:
光鲜的外壳里面却是垃圾的电路。

网友:
PTC出来几十年了啊..............

网友:
里面真是太简陋了。

网友:
真是垃圾,便宜无好货!

网友:
养生的都需要先养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