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QC3.0充电线的疑问---不同的线,不同的充电协议

楼主(2021-02-07):
手上有几条USB A-C的线,发现有的线不支持QC3.0快充,而有的线又支持,仔细测试对比了每个脚的阻值,发现CC线有的有上拉电阻,有的没有。有的CC1和CC2都有,有的只有CC1一个有。难道这里面有这么大的奥秘?各位大师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A:
原装线,只和原设备配套,其他协议可能都不行。
各种线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
世界那么大,充电芯片那么多,协议那么多,人才那么多,线有徐徐不同也很正常。

网友B:
有CC线的不是QC协议,应该是PD协议,或私有协议。

这是一个复杂的排列组合,一言难尽。

等充电器C口普及,这种乱象应该会少点。

网友C:
参考下USB Power Delivery规格书,对于普通的QC口,一般只要求D+/D-的通信就行。但是对于标准的PD口,CC线没有识别电阻或者协议芯片是不能供电的。具体细节会很多,想研究可以自行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USB Power Delivery规格书,对于普通的QC口,一般只要求D+/D-的通信就行。但是对于标准的PD口,CC线 ...

支持QC的线,CC线也是有上拉电阻的,没上拉电阻的不能快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持QC的线,CC线也是有上拉电阻的,没上拉电阻的不能快充?

据我所知,一般USB-A只能是QC或者其它什么别的充电协议,通过D+/D-进行通信,所以A to C的线基本都能用。但是对于USB-C口,如果是标准的PD口,你必须使用有CC线的C to C数据线才可能可以充电,并且受电端也要在C口上的CC引脚设计识别电阻或者协议芯片,否则就无法正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一般USB-A只能是QC或者其它什么别的充电协议,通过D+/D-进行通信,所以A to C的线基本都能用。 ...

先谢谢分享!我手上的几条A-C线,有的能支持QC,有的不支持,估计是厂商自己的协议。测试了线的区别,就只是有的两根CC线都有上拉电阻,有的只有一根有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分享!我手上的几条A-C线,有的能支持QC,有的不支持,估计是厂商自己的协议。测试了线的区别,就 ...

标准的A-C线只有一个CC有56k上拉电阻,这样的线只要内部有D+/D-,就可以支持QC3快充。华为5A线两个CC都有上拉电阻,插头内的胶芯是紫色的,这种算是非标准A-C线,非华为手机不支持也算是正常的。PD协议要求C-C线必须使用E-mark芯片来标记线支持的电流能力,就是在插头内部有一个芯片,会和充电器收发数据,告诉充电器这根线支持的电流和USB版本。

网友:
楼上说得好,有条华为快充线,A-C,充某些设备,特别是纯PD的C口设备,有奇怪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A-C线只有一个CC有56k上拉电阻,这样的线只要内部有D+/D-,就可以支持QC3快充。华为5A线两个CC都有 ...

也不一定要emark,cc线直通也可以,最大只支持到3A。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一定要emark,cc线直通也可以,最大只支持到3A。

对,3A的一般没有E-mark,5A的要有

网友:
m口才统一不久,快充口又开始各自为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CC线的不是QC协议,应该是PD协议,或私有协议。

这是一个复杂的排列组合,一言难尽。

C口更乱,你看全功能的C2C线多粗多贵?市面上能有几条线是全功能的?大部分是阉割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C口更乱,你看全功能的C2C线多粗多贵?市面上能有几条线是全功能的?大部分是阉割版 ...

充电线还好,也就多一根CC;5根线搞定。

要是支持3.0传输,那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线,只和原设备配套,其他协议可能都不行。
各种线当然不一样了,

TPYE-C线 没有按照标准做    充电是标准协议  不存在原装不原装。。。除非是OPPO  华为的私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