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迟到的演员,朗科Netac U336-128G-USB3.0开包评测

楼主(2021-02-07):
闲来无事,U盘都让我玩废了,主要是作死,卡数据的时候插拔了。烧透,变砖,于是入手一只U盘始祖朗科的U336(查了好几天,对比好几天)

本来这个价位应该选择移动硬盘的,就是SSD盒子+固态方案,后来因为经常出入病毒环境,选个带物理锁的U盘。(你永远不知道在病毒环境下物理锁有多香!简直就是带套入场。。。啧啧)

话不多说,赶紧先来一发。。。

128G标称容量,给了116G,还算可以。例行快速格式化,然后往里装

额。。。。什么鬼?还没有原来一只TOSHIBA写入速度快??

银灿IS918M。。。美光单通。。。

例行验身,验到一半蓝屏了!数据只能手填了

算了,总结吧,在2020年,固态横行的年代,还使用银灿IS918m的主控,确实有点不讲究,关键是能兼容好多黑片,读取速度中等偏下,没有数据指示灯,优点。。只剩下物理锁了,量产工具早就有了,懒得去搜,偷偷的把小精灵给你们附上吧!

网友:
啊这 你这固态还好吗?好像是小牌子

网友:
本来看外形,再看物理锁,觉得应该是真香
看写入速度,嗯???

不香,一点都不香

网友:
我买过金田的写保护U盘也是IS918M,不过是MLC的,写入20多

网友:
这写入连2.0都不如啊

网友:
个位数的写入速度,真是不香啊,弄个写保护903也成啊,当然估计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吧

网友:
我之前发了32g的还是64的忘了,也是918+tkc,不过速度比你快啊,怀疑没插好。这个型号有256的,盲猜qlc,因为安国就是小容量tkc,大容量qlc

网友:
带锁的价格比普通的贵好多!

网友:
qlc......建议退货

网友:
安全第一,建议退货

网友:
CG数据有误,2CD40C32是镁光N18 QLC

网友:
建议打开银灿的工具看NAND
另外你在WIN10复制文件会很明显看到速度会掉0然后爬起来

网友A:
你这写入,有点狠啊,我这手头这个铭瑄赠送的32g的,也是is918m的主控,tlc的颗粒,
写入,3.0下稳定25M,2.0下稳定15M
读取,3.0下稳定105M,2.0下稳定25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写入,有点狠啊,我这手头这个铭瑄赠送的32g的,也是is918m的主控,tlc的颗粒,
写入,3.0下稳定25M,2. ...

东芝/闪迪的bics相比较美光/英特尔的3D TLC/QLC,在银灿918上表现好很多。918+1ce的B27A,N18A情况下,写入个位数很正常。而搭配1ce的bics3、bics4,写入很容易就超过20M。

网友:
有这钱,我直接造个903让你连车尾灯都看不到

网友:
大容量的U盘还是考虑固态U盘比较好,这样速度能提起来,也能发挥容量的优势。用传统的驱动读写文件那真是折磨人。

网友(2021-10-09):
在坛友那儿买了个128G的带锁U盘,还没到手,系统镜像文件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