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笔记本电脑显示出现问题是该换内存还是换显卡?

楼主(2021-02-07):
手上有一部笔记本电脑很久不使用今天拿出来发现进入系统显示有问题就上来问问大家如何修复。
电脑可以开机,可以看到bios显示正常,之后进系统显示就不行,我使用U盘启动进PE就显示消失了,但是外接显示屏是可以显示内容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换内存条,还是换显卡?假如是显卡的问题我可以不可以拆掉显卡呢?因为是外置显卡的。下面是这个笔记本的一些资料图片

网友:
不懂帮顶,看描述是屏的问题吧,因为你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啊,能进bios的话内存没问题吧

网友:
灯管坏了吧。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手电贴屏幕照,看屏幕是否有显示,判断是否是背光驱动损坏,VGA有输出至少证明显卡是好的。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一般换不了显卡

网友:
排线擦一擦试试

网友:
十一年前给前前前前女友修过这款机子,当初一个驱动把我整惨啦,所以对这个型号记忆尤深

网友:
k431啊,北桥虚焊了,有条件重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