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如何通过绿油或者其他办法硬件屏蔽闪存的一半CE

楼主(2021-02-07):
通过物理屏蔽的方式,例如绿油、去锡珠等方式处理闪存的引脚,达到屏蔽部分CE,例如,把8CE的PF29F02T2AOCMG2变成4CE的PF29F01T2ANCMG2,让炸掉部分CE的闪存和正常的闪存双贴上2246

需要知道屏蔽的原理

网友:
开卡时可以不开那部分,不接片选的话可能会造成同一片选上的有用CE无法使用!!!
或者做清空处理,可以写入坏块信息后再开卡!!!

网友:
有这种想法的/肯定是CE0这个通道炸了想把CE1 2 3前移/好像只有903可以这样玩/2246EN没见过有大神实验过/同时还得知道颗粒每个脚位的定义和CE控制

网友A:
你不知道有用4ce的位置,需找块2246en的大板,至少可以上8ce颗粒的,提供移动跳线看ce位置  如果有能力把有用的4ce归纳起来 就可以了,我看需要显微镜吧只是数字显微镜,除非眼神超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有用4ce的位置,需找块2246en的大板,至少可以上8ce颗粒的,提供移动跳线看ce位置  如果有能力把有 ...

顺序屏蔽,也就是屏蔽CE4-C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