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盘掉固件了,88SS1093应该怎么玩?

楼主(2021-02-07):
盘掉固件了,半个小时回不来了

这FLASH有没有支持的,查了一圈,好像没有

网友:
海力士pc401?

网友:
海力士3D TLC BGA316:lol:直接拆了上SMI2258啊

楼主:
对,是这个盘

网友A:
这个主控没有工具,只能吹掉换慧荣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海力士的3D V4?可以上58H

网友(2021-10-30):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没有工具,只能吹掉换慧荣的。

你换慧荣的哪个?

网友(2022-08-13):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没有工具,只能吹掉换慧荣的。

请问你换成慧荣的哪个,PCB板兼容吗

网友:
3280, 3281, 2258H, 2258XT

网友:
这个主控的盘如何短接

网友:
马牌工具少见

网友(2024-01-15):
搬慧荣板子开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没掉固件,但是速度慢,不好用,也没找到处理办法,

网友B:
我的洋垃圾ssd坏了 直接淘宝找js焊接了 慧荣2246
en的板子 直接复活了

网友:
拆颗粒上2258H

网友(2024-11-09):
引用 网友B:
我的洋垃圾ssd坏了 直接淘宝找js焊接了 慧荣2246
en的板子 直接复活了

能不能推一下TB链接给我,我有个盘也想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