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谁会修电喷摩托车GY6发动机AEB9的ECU二氧化锆氧传感器数据一直0.9V不变

楼主(2021-02-07):
GY6-150电喷摩托车,入冬后油耗直奔4.5L/百公里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不知道啥问题
我用obd检测发现氧感的数据流有问题,拆下氧感,确实有问题

摩托车的氧感位置很靠里,不好拆,我用扳手改造了一下,好使

拆下来一看,好家伙,数据流要正常才怪呢

然后买了点清洗药水,洗干净了

但是数据流还是不对

我以为氧感坏了然后我又花了118买了一个4线二氧化锆的传感器换上(左侧头小一点的)
车肯定热了,跑了五公里呢,氧感外表温度300多度

数据流还是不对实际电压是3.2v左右,然后过一会降低到0.9v,obd上显示1.275应该是检测仪的默认上限值吧,这个不用关心,反正就是ecu的默认驱动电压导致的

所以现在抓瞎了,还能使啥情况呢?
要检查火花塞吗?车子尘土很多,我怕拆火花塞会把尘土掉进气缸啊
附:汽车上正常的氧感数据流截图(前后氧)

网友A:
买的氧传感器不一定就是好的,我就买到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氧传感器不一定就是好的,我就买到坏的。

我去,这就恐怖了,但是氧传感器坏掉是什么现象呢?一直高电压还是一直低电压还是别的什么情况呢?摩托车的是M12螺纹,汽车是M18螺纹,没办法互换,所以目前干抓虾

网友B:
这么黑,看一下正常车子数据流啥样,不排除电脑坏了(能替换替换试试)。。。
如果电脑正常,那你这个应该是一直偏浓?(黑炭),电脑没有进入闭环。。。
读下喷油时长,和正常车是差不多还是异常。

先交换喷油嘴,测量油轨压力(不要过高过低)确保雾化以及正确截止(卡脏东西会喷油嘴关不上),压力不对查汽油滤,油箱泵、泄压阀。
测量节气门(挡风门),角度传感器数据与叶片角度一致,不一致换新。
空气滤尽量换好的新的。确保进气畅通。
消音器,三元排气阻力正常(嘴巴吹一下没堵就行,有些堵塞物可草酸清洗)。
火花塞间隙正常。

个人认为概率大前面,从前往后查。。。能去服务站替换法最佳。。。
人家四个轮子有些车4.5L都能跑到。。。

车子多少公里了,现在汽油里面都没有锰添加剂,自吸发动机很少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黑,看一下正常车子数据流啥样,不排除电脑坏了(能替换替换试试)。。。
如果电脑正常,那你这个应该 ...

好的,大佬。卖摩托车氧感的卖家发来的正常传感器的数据流图(其实也就是示波器抓图啦)如下
和汽车上的曲线基本一致

现在不知道正常车是什么情况,因为售后点不给处理,对他们来说,只要是能打火,不亮故障等一律说车正常。但是显然这是很不负责任
所以我也没有正常车的数据流
明天准备买俩火花塞和工具回来,拆掉检查一下如果也是很黑那就先换一个或火花塞,
然后再有问题就按照大佬提供的思路检查
1万3千公里,从没加过啥添加剂如果售后给力,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哎

网友:
你要说化油器的gy6还好搞

网友C:
小摩托浓,不是先看发动机温度传感器再看氧传感器么,那温度传感器是在缸头吧。

网友D:
从你氧传感器外观看应该是氧传感器中毒,可以把氧传感器的插头拔下来,启动发动机后用万用表(直流2V档)量一下你的这个氧传感器上的两根黑线(或灰色线)上面有没有电压波动(需要扭动油门转把),要是有氧传感器可能是正常的。
像你车上这种带电加热的氧传感器系统检测到氧传感器故障很多都是检测电加热部分,也就是传感器上的两根白线,发动机启动后有12V的电压,系统检测这两根线上的电阻来判断是不是传感器故障。
实在不行找个2线的传感器装上,传感器接主线氧传感器插头上的两根黑线或灰线,然后在两根白线上接一个10欧姆的电阻来模拟电加热部分,在用你的检测仪来读取氧传感器数值或用万用表量发动机热机后氧传感器的电压波动。
哦对了,还要看看你发动机的温度传感器有没有故障,
在看看你的车用的是什么的系统,还有就是看是标准版还是精简版电喷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摩托浓,不是先看发动机温度传感器再看氧传感器么,那温度传感器是在缸头吧。 ...

嗯,小摩托,温度传感器看起来没问题,obd上可以看到曲线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氧传感器外观看应该是氧传感器中毒,可以把氧传感器的插头拔下来,启动发动机后用万用表(直流2V档)量 ...

首先呢,我目前通过测量汽车上传感器波形,和卖摩托车氧传感器卖家的截图,确定了怠速和高转速时的传感器波形图如下    下图是怠速时

下图是高转速时

然后我还检查了我的汽车上的氧感数据流,曲线如下

传感器我还以为是积碳呢,所以买了清洗剂洗了
1氧感洗完就很干净了,清洗后的数据输出和我新换的是基基本一致的。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传感器中毒,如果能有其他车子可以互换一下就能判断了
2使用obd电脑查看和万用表一样的,而且,还有曲线,曲线有一个下降台阶,1.275的时候是温度没上来的数据,温度上后就降低到0.9v了,但是他没变化,这显然不正常。
3加热没问题的,电阻9欧姆多点,系统可以查询到冷车启动后的加热状态是开启,但是我没测加热电压,因为即使不测试,我热车到传感器外表温度315度,也足够他工作了

4什么系统不清楚,是光阳2018年的车子,我这个通用诊断仪,能读取的数据很少,去了售后,他的那个专用诊断仪可以看到很多数据,喷油脉宽 传感器加热数据等。

网友:
以修车的经验来说冬天混合气过浓 可能原因是油嘴漏油   水温传感器故障一直给电脑一个很低的水温信号  电脑就一直加强喷油以尽快使发动机温度提升

另外 传感器发黑就是燃烧不完全  或者进气门 排气门 油封 活塞环 有漏机油  导致 但是漏机油进去会伴有冒蓝烟还能闻到机油特有的燃烧气味

网友E:
电喷的 费劲  ,还是我的化油器的好使

网友:
歪个楼这是什么牌子的OBD检测仪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喷的 费劲  ,还是我的化油器的好使

我淘的二手YAMAHA小摩托低转速时加不起油修车的都说正常不给修,估计是嫌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淘的二手YAMAHA小摩托低转速时加不起油修车的都说正常不给修,估计是嫌麻烦 ...

洗下化油器,检查下机油粘度,看下火花塞间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洗下化油器,检查下机油粘度,看下火花塞间隙。

化油器/机油换过新的,火花塞间隙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去,这就恐怖了,但是氧传感器坏掉是什么现象呢?一直高电压还是一直低电压还是别的什么情况呢?摩托车 ...

拔掉看看,如果开环后,油耗有下降,就可能氧感问题了,一直输出不对的信号,氧感你找下测试放法,人工测试下!第一次解决不了,也试试别的吧,你有换新空滤试试,还有看下进气温度有没有,缸体温度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拔掉看看,如果开环后,油耗有下降,就不一定氧感问题了!第一次解决不了,就试试别的吧,你有换新空滤试 ...

已经解决了。氧传感器确实坏了。换了之后,4000转后数据流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化油器/机油换过新的,火花塞间隙咋看???

塞尺
断锯条也行  一根 锯条的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氧传感器确实坏了。换了之后,4000转后数据流正常了

4000转,你那是跑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