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被暴力摔坏的天猫魔盒2

楼主(2021-02-07):
同事家的,家里学生经常看电视,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
其实应该把电视摔了,就不用看了

网友A:
摔的时候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吧

网友B:
摔的?缺零件了,没法修了,扔了吧,留下内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的时候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吧

据说只是想做个样子,结果力道没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的?缺零件了,没法修了,扔了吧,留下内存芯片。

估计有内伤,据说插上电不通电。

网友:
看完电视就打会篮球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有内伤,据说插上电不通电。

外伤都够了,那个1L1电感掉了就是直接断了一路供电,关键内存那里屏蔽罩框都弯了,这伤势还是让它进垃圾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伤都够了,那个1L1电感掉了就是直接断了一路供电,关键内存那里屏蔽罩框都弯了,这伤势还是让它进垃圾 ...

回头闲的无聊了,接个电感试试

网友:
留着拆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闲的无聊了,接个电感试试

顺天线找到无线网卡芯片,再看和外部连接是4线的USB口吗?如是,扣它下来就是一只完整的USB无线网卡。

网友:
这怕不是摔了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有内伤,据说插上电不通电。

看线路板上,好多处缺电阻,电容,还有虚焊,帖片件,不好修了。

网友D:
学生玩手机又不给,看电视又不给,泡妞也不给,成书呆子了

网友:
这家长也是暴力啊,在路由里把网速卡一下不就行了,小孩要是能自己琢磨出来,起码也算学个知识嘛。以前那些八零后被家里拔鼠标,设密码,最后都是各显神通,学了不少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生玩手机又不给,看电视又不给,泡妞也不给,成书呆子了

以前我们不是也这样过来的吗?

网友E:
相对于联通,电信的机顶盒用料不知道好了多少倍。WIFI部分居然用博通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对于联通,电信的机顶盒用料不知道好了多少倍。WIFI部分居然用博通的芯片 ...

这个是天猫魔盒

网友:
自己小的时候,放假就玩FC,租录像带看,  视力和学习没有耽误,现在孩子看会电视,我就担心视力不好,影响学习,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