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无法充电不亮红灯的太阳能灯

楼主(2021-02-07):
大概是第一根线焊锡太大和旁边的零件接触短路了,怎么都没法亮红灯。

网友:
这灯看着也不咋地,配一块电池,能用多长时间?天阴又咋办?

网友:
 真多灯珠,花我1个小时,才数对,是共有78个灯珠。

网友A:
板标称79LED,红圈里的灯珠与从不同。

网友:
直接量指示灯是不是好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坏了?

楼主:
电池有电压,就是最上面那根红线可能焊点太大哀挨到隔壁的零件了。

网友:
我也买过几个放在院子,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标称79LED,红圈里的灯珠与从不同。

人家写着2835 79呢,哈哈哈,没荧光粉的是红灯

网友:
这种是遥控的吗。看着没有PIR,而是遥控接收

网友B:
就挺牛逼的 我想问下你是怎么拆的下来玻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挺牛逼的 我想问下你是怎么拆的下来玻璃的

貌似就是结构胶封的,找个宽点的拆机棒慢慢翘就下来了,勉强可以放两节进去,我改了两节LG2600,勉强能亮一晚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就是结构胶封的,找个宽点的拆机棒慢慢翘就下来了,勉强可以放两节进去,我改了两节LG2600,勉强能亮 ...

大佬牛逼我死活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标称79LED,红圈里的灯珠与从不同。

红圈那个是充电指示灯,充电的时候会闪,这玩意强开得用遥控器,或者把太阳能板遮起来不见光,红灯不闪了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牛逼我死活拆不了

不是大佬,仅仅是爱折腾,家里装了3个这样的,就头一个能亮一晚上,另外俩在另一家店买的,改了电池也只能亮半夜,其中一个胶没干装上玻璃还摔坏了,自己划了块玻璃换AB胶封上的

网友:
这种灯是真的容易坏,我去年买的两个,29.9一个,都是用了几个月电池废了。。还贼难拆,玻璃面板破了。。。

网友(2021-03-09):
引用 楼主:
电池有电压,就是最上面那根红线可能焊点太大哀挨到隔壁的零件了。

如果D2和BT+ 联通,是正常的,太阳能板进来的正极S+和电池BT+中间靠二极管D2防止不充电的时候电流倒灌。如果是那,锡珠大小不用在意。

网友D:
刚修完一个,拆一次,务必给加18650的保护板!原来的电芯就是被饿死的,要不就是被过冲死的,有电压,存不住电,充不进去!

玻璃难拆,有一个我直接別坏外壳 ,后用502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修完一个,拆一次,务必给加18650的保护板!原来的电芯就是被饿死的,要不就是被过冲死的,有电压,存不 ...

我才拆了一个,换了电池加了保护板,还充不进去电了,即使拆了保护板充电电流也及小,用6V的电源直接充也没用。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