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5寸硬盘盒主板改接3.5寸硬盘,简单几步即可完成!

楼主(2021-02-07):
准备器材:
电铬铁,2.5寸硬盘盒主板,电源插座,12V电源

改造过程:
1.观察2.5寸硬盘盒主板,选择合适的地方钻个孔,安装电源插座(在一个坏路由器上拆下来的),电源插座的负极焊接主板的地线,免得后面还要飞线。

2.找到主板上的12V电源的位置(三个焊在一起)用线接在电源插座的正极(正中间)如图:
2.5寸SATA板接口图:

3.接好后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短路。检查完毕,把路由器的12V,2A的电源拿来测试一下。
插上12V电源,用万用表再次检查2.5寸硬盘盒主板上12V电源是否有电(主板烧了是小事,就怕把硬盘搞烧了,小心为好!)
4.一切正常,插上3.5寸硬盘,12V通电,再接上USB到电脑,认出硬盘了,成功!

插上功率计测一个这个3.5寸硬盘的电机功耗电量:

才2.5W,不大啊。
5.电脑弹出U盘,主机灯虽然亮了,但功率计显示为0,证明电机没转了,这时候可以放心地拔出USB线,断开12V电源了!
至此,改造成非常完美!

网友A:
5v供电不是外置的,,,遇到大容量的硬盘是带不动的

网友:
3.5寸的盒子起码60起,2.5寸的10几块。
想自己弄个盒子来插硬盘不容易

网友:
仔细研究,有机会自己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供电不是外置的,,,遇到大容量的硬盘是带不动的

USB3.0的接口,应该没问题。我用500G的机械硬盘接笔记本的USB3.0完美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3.0的接口,应该没问题。我用500G的机械硬盘接笔记本的USB3.0完美使用 ...

你试试看3TB ,,,,我的3tb就是读写一半就掉线了

网友:
我也准备改装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type C的我试过6TB的硬盘,另外12伏那里最好加个防反接的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供电不是外置的,,,遇到大容量的硬盘是带不动的

5v供电主要是供主板芯片,12v是供电机的

网友:
这样搞太危险,数据无价

网友:
楼主2厉害了,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终于搞明白区别了

网友C:
电源的稳定性很重要,纹波大的应该对硬盘寿命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稳定性很重要,纹波大的应该对硬盘寿命影响大

用品牌路由器的12V 2A电源

网友:
我曾经这样烧了一个3T的硬盘,好在数据有备份,否则就要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供电主要是供主板芯片,12v是供电机的

就是5v不稳就是导致掉盘,,,它供给给硬盘的电路板

网友:
我就这样搞了一个硬盘盒,又搞了一个易驱。用了2个月了已经。

网友(2022-02-12):
有条件 的话,加个12V降压5V电路给硬盘供电

网友(2022-04-26):
楼主有木有试过接光驱。手里一个asm1153的2.5寸硬盘盒,跟着楼主的图片加了一条12v的输入。光驱可以用按键进出仓,但电脑不识别。 看铭牌5v0.9a 12v1.7a。 12v我用的5a适配器。 5v没有外接,不过插的是usb3.0接口,应该0.9a还是够的吧。 电脑win10 ltsc原版镜像,插上过一会就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跟这台计算机连接的前一个usb设备工作不正常,windows无法识别它。 手边木有闲置的3.5寸硬盘,不过2.5寸的还是能正常识别。  至此 接不下去了。  不知道要不要给5v也引一个usb公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