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小型鱼缸过滤器

楼主(2021-02-07):
朋友的鱼缸过滤器不出水了,拿回来看哪里出问题。

三个吸盘,可以吸到鱼缸上。

卡口设计

功率不大,只有3w。

找到原因了,鱼缸里的杂物缠在叶轮上了,导致无法转动。

来个特写。

网友A:
看上去还是得有过滤棉好点,可以避免叶轮进入纤维堵转。叶轮另一侧应该是永磁交流同步电机,任意转向都能出水。

网友:
这种过滤泵的毛病,很多都是叶轮被水草或什么纤维缠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是得有过滤棉好点,可以避免叶轮进入纤维堵转。叶轮另一侧应该是永磁交流同步电机,任意转向都能出 ...

滤棉应该是在出水侧。

网友B:
这就是进水管口不加过滤网的下场啊,很多人为了加大水流把那玩意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进水管口不加过滤网的下场啊,很多人为了加大水流把那玩意拿掉

进水口加滤棉,杂物就不能过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水口加滤棉,杂物就不能过滤了。

不是滤棉,是滤网,类似纱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滤棉,是滤网,类似纱窗

纱网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