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车载充气泵能否接19V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供电

楼主(2021-02-07):
标称120w12V车载充气泵能否接19Ⅴ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供电?

网友:
ATX电源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可能会过载烧泵

网友:
笔记本电源撑死了了6A输出,因为电压的增高会导致电机功率几何倍上升,结果就是还没启动电源就保护了!!!

网友:
高太多了。监控集中供电电源合适你这个,价钱也便宜,山寨的2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过载烧泵

烧泵是不可能的。就是个马达。先不说普通19V电流不够。就是电压超这么多。电流成倍增大。铁定带不起

网友:
电机12伏下就有120瓦了,超压后功率大增,你的笔记本电源带的动么?插上肯定打嗝保护了,要么就烧坏电源。前几个月的矿机电源二十块的没撸一个?带十二伏电动工具最适合了

网友:
我用论坛里卖的服务器电源连的老版70迈充气泵,可好使了。

网友:
打气泵正常运行要六七安电流吧,再加启动电流更大!电源最大5A左右太小了,肯定保护!

网友:
看你什么气泵了,如果就个电源接电机,没有什么电子线路的话,应该没事。怕过流保护,就串个电阻。我5v的电机,接15伏电压都没问题。

网友:
充气泵的启动电流是很大的,标称120/12V的电机,启动时电流估计远超10A,就算用12伏电源,估计起码要有20A的容量才能轻松带动,超压19伏就不用想了,笔记本电源一般就60瓦,就更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