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脚垫烂了修修补补又三年

楼主(2021-02-07):
汽车脚垫烂了修修补补又三年,每次都是烂脚后跟那个地方,自己捡了一个脚垫拆一个耐磨块,按自己驾驶习惯磨动的地方加固,呵呵,磨三年是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是用胶水粘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胶水粘的吗?

背面有螺母和螺丝,打孔安装就行,我买的新脚垫的脚踏钢板位置稍微靠前,我就另外单买了一块钢板脚踏并排安装到原来的脚踏下面位置,现在用了六七年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磨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背面有螺母和螺丝,打孔安装就行,我买的新脚垫的脚踏钢板位置稍微靠前,我就另外单买了一块钢板脚踏并排 ...

我手动挡车,左脚来回移动,脚下已经磨烂了,看到这个,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动挡车,左脚来回移动,脚下已经磨烂了,看到这个,改天试试

旧脚垫磨出烂地方,然后格局自己脚的习惯加装一块耐磨块,脚垫用3年以上没有问题,造脚垫的厂家估计是没有车的人,不然不会造的东西那么不耐用

网友:
脚垫坏了,刚想扔,又默默的拿了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脚垫磨出烂地方,然后格局自己脚的习惯加装一块耐磨块,脚垫用3年以上没有问题,造脚垫的厂家估计是没 ...

换自动档吧,脚垫用到车报废都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脚垫磨出烂地方,然后格局自己脚的习惯加装一块耐磨块,脚垫用3年以上没有问题,造脚垫的厂家估计是没 ...

做的太耐磨,你们不换,他们怎么赚钱

网友:
我的是块胶皮,挺耐磨的。

网友:
双层丝圈脚垫,这块不容易烂

网友:
最后车主换鞋子换得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旧脚垫磨出烂地方,然后格局自己脚的习惯加装一块耐磨块,脚垫用3年以上没有问题,造脚垫的厂家估计是没 ...

10年的脚垫使用至今,右脚跟位置磨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的脚垫使用至今,右脚跟位置磨损严重

你的车脚垫厂家估计已经倒闭了就如诺基亚手机一样质量太好了倒闭

网友:
我的哈弗H5脚垫已经穿孔了,将不锈钢板三个铆钉卸下,以余下的一个铆钉为轴,旋转90度后正好盖住破洞,被补齐铆钉后,不看后面还以为新的。专门为此淘了5元钱的皮革铆钉。

网友:
丝圈脚垫清洗有好方法么,水枪泚也冲不干净。水都清了一摔又是尘土漫天

网友:
我这个实在耐磨块的前边磨得厉害不知道能不能补上

网友D:
这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谢谢分享,俺没用过脚垫,感觉总是不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什么技术含量?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就是抛砖引玉,开源节流传承缝缝补补又三年而已,呵呵补一块耐磨块上去简单

网友(2021-06-14):
我在这个位置贴了一片木地板。